请问DCS的I/O卡件(DI/DO)有32个通道的吗?

楼主(2007-04-11):
请问DCS的I/O卡件(DI/DO)有32个通道的吗? (ABB, HONEYWEL, EMERSON, YOKOGAWA)

网友A:
YOKOGAWA 有 其他的不知道 哈哈!

网友B:
北京新航智的有,我用过,不错!质量稳定可靠,系统完善,胜过国外产品,最关键的是该系统的模块全部是铝密封的,适合各种现场!

网友C:
honeywell tps3000的有

楼主:
ABB 800A的只有8通道(ANALOG), 16通道(DIGITAL)

网友D:
西门子有,ABB没有。其他的不知道了。

网友E:
欧陆没有,其他基本上都有

网友F:
DELTAV 也有32路的。

网友G(2008-12-16):
西门子的 一个卡件有8个通道

网友H:
YOKOGAWA 有32和64通道的。

网友I:
不推荐用32通道以上的,尤其是do模块,继电器长期发热模块工作就不稳定。

网友J:
ABB  S800  没有 32点 DIO。最大只有16点。

Honeywell   PM系列 几乎只有32点 DIO。采用AB OEM的 IO-A型,B型则DIO 有16点,有32点。

Emerson的 DeltaV 系列 主要是 8点的 DIO,32点也有,但是几乎从来不见 Emerson给客户用过。。。

YOKOGAWA 目前的硬件,CS3000的 DIO,是32点。该系列由 日本富士的 Process IO 做的OEM。

网友K:
楼上说的很对,我在补充一下

ABB的系统目前通用型为AC800F,他的I/O卡件用的就是S800系列,部分有S900系列的

HONEYWELL的新系统为PKS C300,卡件区别于以往的卡件,安装方式为45度斜安装,DI/DO均为32点,无低密度卡件

EMERSON的系统由两个一个为Delta V另一个是OVATION,分别用于化工和电力,前者有32点的目前我公司就在用,后者无32点的,均属于低密度卡最大16

YOKOGAWA最新版本为CS3000 R3 DI/DO有32点至于出处还不得而至,估计像楼上所说的!

网友E:
CS3000的IO就是富士设计制造的.

网友L:
学习一下,长点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