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KW水泵电机直起用多大空开

楼主(2007-04-11):
如题,我想选63A的应该够吧。

网友A:
有了,负载不是很重的话可以用40.

网友B:
63A大了一点,50A的就可以

网友C:
50A的就可以!

网友D:
虽然水泵类负载很轻,但是稳妥起见还是用63A的,63A并不大,看看现在的产品质量!!!

网友C:
但是稳妥起见还是用63A的
==================================
理由是什么?

看看现在的产品质量!!!
==========================
那是你选型的问题,何不选可靠的产品,选不可靠的产品或许100A也不能正常工作!

做技术不能是这样的态度!!!

网友E:
电工培训.plc.变频器.提供实践.      《成龙电工培训》

网友E: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F:
个人认为63A得好一点

网友G:
22KW?这也直起?电机要是有问题或者短路,等其他问题,很危险的!

应该改成接触器启动.

网友H:
用63A的好一点现在的产品质量不怎么样大一点安全一点。22kw的启动电流差不多50A用大一点好。

网友I: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J:
楼上的这个家伙多次出现同样的回复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么样的问题就对你帮助甚大!你是什么企图?这年头都是些什么人呢!

网友K:
63A比较好,空开一般只有短路保护,过电流什么的靠热继电器去做,空开大点好,别弄的最后电机没起起来就条空开就不好了

网友C:
 中央战车: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2 5:44:00
    22KW?这也直起?电机要是有问题或者短路,等其他问题,很危险的!

应该改成接触器启动.
==============================================================
直接启动的意思就是不用星三角,软启动等降压启动方式,跟用不用接触器没有关系,并不是说用断路器直接合闸!!

自由2007: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2 16:11:00
    63A比较好,空开一般只有短路保护,过电流什么的靠热继电器去做,空开大点好,别弄的最后电机没起起来就条空开就不好了
 ========================================================
断路器的反时限三段保护不知你是否注意过,选断路器是特性曲线是否分析过。并不是开关选得越大越好。

网友L:
支持.曹工观点

网友M:
空开可选定大些50-63A,但要装个电机保护器

网友A:
保护装置有很多种,选一种适用的就可以!

网友N:
选多大空开除考虑空开特性曲线外,还应该还跟使用的实际的工况有关系吧,如:是何种工作制,阻力如何,环境温度多高,泵的性能曲线是什么样的,甚至空开是什么牌子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单凭理论选型是不是太复杂了.还要根据实际经验才可靠.说的不对的,还请指点.

网友O:
我调过22KW的水泵,用DZ47-63  63A的开关,LC1-D50A的接触器,65A的更好,再配热继,到现在还没出问题,

22KW的水泵44个电流,50A的不保险,差的额i定电流达不到50A,四十多安的时候就跳了

网友P:
22KW水泵电机直起:
 1。 是带满负载启动的话,22KW电机直起至少要22*3.5的空开,
 2。 另外,如果是国产的空开,请再放10%的余量;
 最后,不赞成直起。

网友O:
1、22*3.5*1.1=84.7,选80A的?太大了,再说也不经济。
2、水泵直接启动时转矩不大,可以的,就是负荷大了也有过载保护的

网友Q(2007-05-22):
   同意沧海一黍:

网友R:
50A也可以了

网友S:
不支持直接启动,最好接变频器启动

网友T:
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O:
直接启动一般用作备用型的,常用的话可以考虑其他

云中客:

网友:
同意沧海一黍

网友U:
我想应该50就够了

网友V:
空开也有热过载保护,短路保护.

网友W(2009-11-24):
同意24楼的意见。50A的根本不够。

网友X:
看看电压高低 把启动电流要考虑进去  可以直接启动的 用100安空开 如不是远程控制或自动控制 直接用空开 本身就带过载欠压短路保护的 不知如何

网友Y:
懂不懂啊22千瓦额定电流44安用60就可以至于启动电流大只是几秒对选型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