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急求:S7200高速计数器如何接收和输出信号

楼主(2007-04-11):
关于高速计数器的具体参数我都设置好了,编码器的输出信号A,B,Z三相接到I0.0,I0.1,I0.2。但在程序里面如何接收呢?同时输出信号又通过哪些指令送到Q0.0或Q0.1?
我的EMAIL:jary_chane@126.com
请各位同仁帮个忙!
先谢谢了

网友A:
找本手册看看,有这方面的例程

网友B:
师傅,你那有手册吗?能否寄一份给看看,PZH0822@163.COM.谢谢.

网友C:
这太小菜了,设置一下就行了,在指令引导里面都有的,设置一下什么都有了.很简单的.

楼主:
指令引导里面我已经设置好了,生成了中断程序,但找不到信号接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