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GX Developer经验点滴

楼主(2007-04-11):
GX Developer经验点滴:
1.在将PLC程序传送到PLC时请不要选择“软元件内存”,因为一个新PLC程序的软元件内存数据均为“0”(即使是从PLC中下载下来的,也有可能被改错了),况且软元件内存包括特殊存储区域,一旦这些特殊存储区域的数据有问题,PLC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到时候你就后悔了......
2.用Shift+PgDn组合键粗选后,再用Shift+↑或Shift+↓组合键进行精选,可以一次性选取数量特多的指令;
3.要想直接将其它程序(该软件可以打开多个程序窗口)内的梯形图复制到当前程序来,是无法实现的——软件将告诉你无法粘贴。复制办法如下:将2个程序均置为指令表状态,然后将源程序内梯形图对应的指令复制到目标程序内即可(粘贴时指令将直接插入而不是覆盖,所以粘贴前根本不用再插入空指令行)。
4.指令表状态下选中多行的方法:
(1).先用鼠标左键点击要选的首行,再用Shift键+鼠标左键点击要选的末行,就选中目标了。不过该方法仅在当前页中操作有效,仅适用于所选取的目标行数不多的情况。
(2).先用鼠标左键点击要选的首行,然后按着鼠标左键不放进行拖拉,就可以选中目标了。该方法可以跨页选取,不过该方法选取速度慢,仅适用于所选取的目标行数不多的情况。
(3).先用鼠标左键点击要选的首行,再用Shift+PgDn组合键进行选取,就可以选中目标中的绝大多数行了。待操作完成后,剩余部分可以按上面的方法进行操作就可以选中了,然后再进行一次操作就可以了。该方法可以跨页选取,而且选取速度极快,仅适用于所选取的目标行数很多的情况。

网友A: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B:
多谢楼主!我是做工控产品销售的,我们主要代理三菱产品,有很好的价格优势,质量保证,哪位朋友需要,QQ:474674513!(另外:本人积累很多工控软件和手册资料,包括西门子S7-V5.4,有授权的,免费提供)

网友C:
有长进了‘谢谢楼主。

网友D:
是的!是这样的!

网友E:
梯形图是可以copy的,在从行起始位置copy时,在paste时光标一定要在首列,我用过的.

网友F:
是可以复制,不过只能一次256步好像

楼主:
刚才试过了,确实如“rexue”说的可以复制!不过在paste时光标一定要在首列,否则弹出“粘贴结果超过了右母线,不能执行,请把光标往左移再执行”(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V8.26简体中文版)。

楼主:
如果往左移仍然出现上述错误,请确认2个窗口的现实设置是否一样,如果把11列显示的内容复制到8列显示的窗口中,无论鼠标位置在哪里,绝对会弹出上述错误信息。

楼主:
至于上面的“要想直接将其它程序(该软件可以打开多个程序窗口)内的梯形图复制到当前程序来,是无法实现的——软件将告诉你无法粘贴。”内容,因为是几年前写的,当时也没有截图,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原因,这我就不清楚了——不是我错了就是版本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