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

楼主(2007-04-11):
请问诸位: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请问一定要将电机的铭牌数据输入变频器吗?可否降级使用?即把转速电流降低使用?
变频器和电机的保护是否分开设置?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大家不要笑话啊.各位师傅给个回复.

网友A:
不用把数据输入变频器也可以使用

楼主:
情况市这样:承包商已经将电机的铭牌数据降档输入了变频器使用.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变频器又工作在低频状态.现在电机(格兰富的)已经烧毁两台,.我怀疑是频率过低造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请诸位高手给看看.

网友B:
1.频率过低变频应该会保护.不知道现场为什么少电机,估计应该是长期运转导致
2.将过低频率的小信号切除.
3.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C:
长时间低速运行当然出现问题,低速运行电机散热不良。

楼主:
请教自由2007:"将过低频率的小信号切除."如何理解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