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IGBT的发展与应用

楼主(2007-04-11):
★★★論IGBT的发展与应用★★★137-1410 2508★ QQ:173943820
电力电子器件的发展经历了晶闸管(SCR)、可关断晶闸管(GTO)、晶体管(BJT)、绝缘栅晶体管(IGBT)等阶段。目前正向着大容量、高频率、易驱动、低损耗、模块化、复合化方向发展,与其他电力电子器件相比,IGBT具有高可靠性、驱动简单、保护容易、不用缓冲电路和开关频率高等特点,为了达到这些高性能,采用了许多用于集成电路的工艺技术,如外延技术、离子注入、精细光刻等。要提高功率MOSFET的耐压能力,势必增加高导通电阻,从而妨碍器件在高电压、大电流范围的应用。针对这些缺陷,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功率IGBT(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器件,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实用化。近几年来,功率IGBT的性能提高很快,额定电流已达数百安培,耐压达1500V以上,而且还在不断提高。由于IGBT器件具有PIN二极管的正向特性,P沟功率IGBT的特性不比N沟IGBT差多少,这非常有利于在应用中采取互补结构,从而扩大其在交流和数字控制技术领域中的应用。
    目前,应用在中压大功率领域的电力电子器件,已形成GTO、IGCT、OGBT、IEGT相互竞争不断创新的技术市场,在大功率(1MW),低频率(1kHz)的传动领域,如电力牵引机车领域GTO、IGCT有着独特的优势,而在高载波频率、高斩波频率下,IGBT、IEGT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在现阶段中压大功率变频领域将由这4种电力电子器件构成其主流器件。
    IGBT最大的优点是无论在导通状态还是短路状态都可以承受电流冲击。它的并联不成问题,由于本身的关断延迟很短,其串联也容易。尽管IGBT模块在大功率应用中非常广泛,但其有限的负载循环次数使其可靠性成了问题,其主要失效机理是阴极引线焊点开路和焊点较低的疲劳强度,另外,绝缘材料的缺陷也是一个问题。
    10年前,IGBT出现在世界技术舞台的时候,尽管它凝聚了高电压大电流晶闸管制造技术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微细加工手段二者的精华,表现出很好的综合性能,许多人仍难以相信这种器件在大功率领域中的生命力。现在,跨世纪的IGBT显示了巨大的进展,形成了一个新的器件应用平台。
〓利瑪電子(新加坡)有限公司〓SKM600GB126D現貨137-1410 2508
       〓利瑪電子(新加坡)有限公司〓137-1410 2580〓
※※※※※※利瑪電子(新加坡)有限公司※※※※※※※
★是一家專注於國際品牌功率模塊銷售為主的龍頭企業★
★在國際國內同行業中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声誉★
〓代理及經銷的世界品牌:〓
 1: 三菱(MITSUBISHI)    2: 富士(FUJI)        3: 東芝(TOSHIBA)
 4: 三社(SANREX)        5:三肯(SANKEN)      6:日立(HITACHI)
 7:西門康(SEMIKRON)    8:西門子(SIEMENS)   9:艾赛斯(IXYS)
10: IR(國際整流器)   11:欧派克(EUPEC)    12:英飛凌(INFINEON)
13:仙童(FAIRCHILD)    14: 泰科(TYCO)       15: 摩托羅拉(MOTOEOLA)
16: 新電元(SHINDENGEN) 17: 西碼(WESTCODE)   18: 日之初(HINODE)
19: 博仕曼(BUSSMANN)   20: (CATELEC)        21: (APT)
22: (ABB)              23: 美信(MAXIX)      24: 歐姆龍(OMRON)
銷售産品:IGBT、GTR、IPM、PIM、可控硅、整流橋、快恢複二極管、軟恢複二極管.
電解電容、場效應管、消特基、高頻無感電容.快速熔斷器.等等!!!
     如: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西班牙 瑞士等國際知名品牌
        ◆◆◆熱忱歡迎業界人士來電來函垂詢!!!◆◆◆
◆國際現貨供應商==來自原廠的品質==出售一流的服務◆
     聯繫人:周先生
     手機:137-1410-2508
     電話:(86)-0755-88 364656
     地址:深圳市羅湖區嘉賓路彭年酒店旁東佳大廈17樓
     ◆◆◆網絡聯繫方式◆◆◆
    QQ:173943820
   MSN:sz-lima@hotmail.com
E-mail:limapower@21cn.com
  Http:www.lima-power.com.sg
◆UPS=EPS維修◆-----QQ群:29975421
◆變頻器=變壓器◆--QQ群:24864865
◆模塊IGBT維修◆-----QQ群:13929220
◆逆变器=電力産品◆--QQ群:30561755
◆◆國際現貨供應商◆品質為100%全新原裝正品◆總部為每月上億的庫存現貨◆◆

网友A(2011-10-25):
香港威柏电子(Westpac Electronics)创办於1992年,为日本富士电机(FUJI ELECTRIC)半导体器件之中国及香港地区独家代理。
主要产品为富士电机IGBT模块,富士电机IPM模块,富士电机PIM功率集成模块,富士电机分立IGBT,富士智能功率模块等。

富士电机简介:

富士电机早在1923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技术革新和挑战,为顾客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富士电机集团是“向客户提供最大满足的企业”的代名词。不断向具有独创性的技术革新挑战,为客户竭诚服务。
FUJI ELECTRIC富士电机发挥创业以来积累的“自由操控电力”的电力电子技术优势,成为“环境,能源”领域举足轻重的国际企业。
FUJI ELECTRIC富士电机研发制造高品质电力电子功率半导体IGBT/IPM,为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智能电网,工业自动化变频伺服,铁路机车,电动汽车等提供核心功率器件,为高效化和节能做贡献!

Westpac威柏:富士IGBT模块中国一级代理 富士IGBT一级代理商 富士IGBT一级代理 富士IGBT中国代理商 富士IGBT代理商 富士IPM代理商 富士IGBT模块代理 FUJI IGBT module distributor
富士IGBT华南代理 富士IGBT深圳代理 富士IGBT广东代理 富士IGBT南方区代理 富士IGBT授权分销 富士IGBT授权代理 富士IGBT上海代理 富士IGBT北京代理 富士IGBT成都代理 富士IGBT青岛代理

威柏针对工业电力电子领域以FUJI ELECTRIC富士电机IGBT模块(包括富士IPM模块、富士PIM模块、富士IGBT驱动IC)為核心,配合国际知名品牌功率器件:晶闸管SCR、电力MOSFET、MOSFET模块,电力二极管、二极管模块、单相整流桥、叁相整流桥等。Westpac威柏同时可以為客户提供IGBT驱动方案及配套单片机MCU、DSP、高速光耦、隔离光耦、电源IC、平波用铝电解电容及薄膜电容、IGBT突波吸收电容等元件。业务遍及通用变频器、高压变频器、伺服驱动器 、UPS、变频与传动、电动汽车、电力系统无功补偿装置UPS逆变器/UPS/EPS、风电变流器、变频空调、光伏变流、机车主牵引变流器、电梯变频器 、起重专用变频器 、 感应加热、电源电镀/电解电源 、有源滤波/无功补偿、机车辅助逆变器、逆变焊机;Westpac威柏在逆变焊机、不间断电源UPS、Inverter变频器、数控伺服、电动汽车、风力太阳能发电等领域与客户战略合作,全力支持中国电力电子工业发展!

富士IGBT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销售热线:010-6750 6489 13589241111 13589207451 18663901901
富士IGBT山东,河南销售热线:0532-8823 1566 15864749111 13954216733

威柏电子-富士IGBT模块中国一级代理

富士IGBT原装现货,富士IGBT(马来西亚工厂)现货,富士IGBT(日本工厂)现货,富士IGBT北京现货,富士IGBT青岛现货,富士IGBT成都现货,富士IGBT上海现货,富士IGBT东莞现货,富士IGBT深圳现货,富士IGBT香港现货。

威柏电子致力于环保和新能源市场的拓展

香港总公司-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香港一级代理:

威柏电子有限公司.
Westpac Electronics Limited.

香港九龙观塘成业街7号宁晋中心33字楼B室
电话: (852)2763 5991 传真: (852)2343 6979

电邮: info@westpac-hk.com.hk JoWang@westpac-hk.com.hk

国内办事处:

Westpac威柏深圳分公司-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深圳一级代理:

深圳市威柏德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诺德中心17楼B室
电邮: James@westpac-hk.com.hk
Nobel Center 17B Room,JinTian Road,Futian District
电话: 0755-88267606 88262913 88262982 88262986 88262967 传真: 0755-88267406
深圳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7 2874 5337,137 3395 0329,150 1364 1390,158 1559 6243

Westpac威柏东莞办事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东莞一级代理:

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商业街新世纪广场12D
电话: 0769-8750 4338
传真: 0769-8750 4328

Westpac威柏上海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上海一级代理:

上海市南丹东路238号新东亚27楼A座
电邮: FrankChan@westpac-hk.com.hk
电话: 021-5489 1460,5489 1461
传真: 021-5425 9682
上海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6 7172 9233,139 1715 0611

Westpac威柏青岛分公司-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青岛一级代理:

青岛市市南区丰县路2号博思公寓2-1902室
电邮: GuanJiFang@westpac-hk.com.hk
电话: 0532-8823 1566,8580 3033,8582 3798
传真: 0532-8580 7948
青岛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58 6474 9111,135 8920 7451

Westpac威柏成都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成都一级代理:

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18号金茂礼都北楼10楼7号
电邮: AaronYang@westpac-hk.com.hk
电话: 028-8554 0368
传真: 028-8554 0368
成都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51 9661 9680,139 8064 4916

Westpac威柏北京代表处-富士IGBT模块|富士IPM模块北京一级代理:

北京市丰台区马家堡西路36号东亚三环中心1号楼21字楼2112室
电邮: BobYu@westpac-hk.com.hk
电话: 010-6750 6489
传真: 010-6750 6489
北京富士IGBT现货销售热线:139 5421 6733,150 1062 5283

威柏电子整合功率半导体,全力支持中国电力电子工业发展!

富士IGBT模块 富士IPM模块 富士PIM模块 富士IGBT一级代理 威柏电子
富士IGBT香港代理 富士IGBT华南代理 富士IGBT深圳代理 富士IGBT广东代理 富士IGBT南方区代理 富士IGBT上海代理 富士IGBT北京代理 富士IGBT青岛代理 富士IGBT成都代理

Fe是富士电机电子技术株式会社的注册商标
Westpac Electronics是FUJI ELECTRIC Semiconductor的授权代理商(FUJI ELECTRIC IGBT,FUJI ELECTRIC IPM)
威柏电子是富士电机半导体的授权代理商(富士电机IGBT,富士电机IPM)
富士電機株式会社 FUJI ELECTRIC CO.,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