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偶的焊接问题的讨论

楼主(2007-04-11):
开课讨论:电偶极性焊接讨论 电偶引线焊接讨论

楼主:
从对产品的使用性能有没有影响上考虑
什么新工艺 什么新技术 都可以谈谈
望大家支持一下

楼主:
一、 热电偶测量端的焊接方法
   焊接前,应首先将被焊热电极的顶端绞成图1所示的麻花状或将两顶端并齐。
   (1)、气焊法:
   先将热电极顶端绞成图1形式,然后稍加热并蘸上焊剂,再用乙炔火焰使测量端熔成球状, 再迅速将测量端离开火焰后放入热水中。这种方法操作简单,故应用较广。
   (2)、电弧焊法:
   电弧焊是利用高温电弧将热电偶测量端熔化成球状。常用的有交流电弧焊和直流电弧焊两种 。交流电弧焊一般用来焊接贱金属热电偶。焊接前也要在热电极顶端先蘸上焊剂,焊好后要 去除焊点上的焊剂。直流电弧焊一般用来焊接贵金属热电偶。
   (3)、对焊:
   将热电极顶端对齐,稍加一些压力,然后接通电源,使接触面熔化在一起。这种焊接方法比 较方便
   (4)、直流氩弧焊:
   直流氩弧焊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较理想的焊接热电偶的方法。通常直流氩弧焊热电偶焊接机 是用氩气作保护,以高频引弧,直流焊接,并能进行对焊。它是由供电电源、直流焊接电源 1、焊枪2、高频振荡器3、对焊电源及夹具4等几部分所组成,
   这种焊接装置的特点是使用方便,焊接速度快,不沾污,没有任何气孔,焊接端点光亮美观 ,并且可一机多用。它能焊接各种金属材料及不同规格的各种热电偶。
   (5)、盐浴焊接法:
   焊接装置由调压器(3-5kW)、石墨坩埚和焊接夹子等组成。坩埚作为电源-电极,被焊热 电极作为另一电极。焊接前,先洗净热电极被焊处表面的氧化物,并绞成麻花状,将碳棒置 于氯化钡上,接通电源使氯化钡熔化,再将热电偶热电极与氯化钡熔液稍接触待起弧后迅速 离开,并用热水洗净测量端和热电极上的氯化钡颗粒。

   以上是几种常用的焊接方法,在工作中,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现有设 备情况,选择不同的焊接方法,对焊点处断裂的热电偶或新制热电偶进行测量端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