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器的等级分类

楼主(2007-04-11):
激光器的等级分为4个级别:CLASS 1:对人眼无害,对人体皮肤无害,用在CD播放器,激光打印机等。CLASS 2:对人眼有轻微损害,对人体皮肤无害,如果直视光源,会导致头晕及对强光的不适感, 但0.25s以内的照射不会产生伤害。Class 3R:对人眼有轻微损害,对人体皮肤有轻微损害, 直视Class3R光束会产生轻微的伤害, 在使用该级别激光器时应特别小心,尤其是在使用人眼不可见的激光时。Class 4:对人眼有重度损害,对人体皮肤有重度损害, 此级别激光的不当使用也会产生火灾事故, 使用此类激光时应需注意。
按工作物质分类:固体激光器:Nd-YAG、气体激光器:CO2、分子离子激光器。

网友A:
有没有做为武器的

楼主:
激光的三大特点:方向性、单色性、同相位

TO humouren: 至于是否能做为武器~~我想应该可以,就要靠我们国家的军事科技研发来完成了!!

网友B: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C:
在大学读书时做激光物理实验,老师说过一件事,提醒我们必须小心,千万不能迎着直视,说有位学长因为直视导致视网膜中心被激光烧毁一小块,看东西时中间缺了一块,好恐怖!

楼主:
对~~~不能直视激光~~~不然就会看东西时中间缺了一块,我听人家说要是烧到皮肤的话~~~会很难受的!!反正大家小心就是!!

楼主:
LIGHT 光、AMPLIFICATION by 放大、STIMULATED激发,激励、EMISSION of 发出、RADIATION 辐射。LASER

楼主(2007-06-11):
激光器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固体激光器也不例外:

(1).工作物质 这是激光器的核心,只有能实现能级跃迁的物质才能作为激光器的工作物质。目前,激光工作物质已有数千种,激光波长已由X光远至红外光。例如氦氖激光器中,通过氦原子的协助,使氖原子的两个能级实现粒子数反转;

(2).激励能源(光泵) 它的作用是给工作物质以能量,即将原子由低能级激发到高能级的外界能量。 通过强光照射工作物质而实现粒子数反转的方法称为光泵法。例如红宝石激光器,是利用大功率的闪光灯照射红宝石(工作物质)而实现粒子数反转,造成了产生激光的条件。通常可以有光能源、热能源、电能源、化学能源等。

(3).光学共振腔 这是激光器的重要部件,其作用一是使工作物质的受激辐射连续进行;二是不断给光子加速;三是限制激光输出的方向。最简单的光学共振腔是由放置在氦氖激光器两端的两个相互平行的反射镜组成。当一些氖原子在实现了粒子数反转的两能级间发生跃迁,辐射出平行于激光器方向的光子时,这些光子将在两反射镜之间来回反射,于是就不断地引起受激辐射,很快地就产生出相当强的激光。这两个互相平行的反射镜,一个反射率接近100%,即完全反射。另一个反射率约为98%,激光就是从后一个反射镜射出的。激光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工作物质、激励能源、谐振腔(共振腔)。

楼主(2007-07-20):
怎样延长激光打标加工中氪灯的寿命?一般方法有:A、经常定期换水,保证水的质量,这样可以有效的充分利用光能,不会因为水的原因把光能当住;B、开激光电源的时候要注意每次电流都是最小值点灯。其实每次点灯对灯光省耗很大,尽量减少点灯次数;C、尽量保持放机器的房间的干净,水温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

楼主:
激光按波段分,可分为可见光、红外、紫外、X光、多波长可调谐 ,目前工业用红外及紫外激光。例如CO2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氪灯泵浦YAG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氙灯泵浦YAG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半导体侧面泵浦YAG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网友D:
红外激光的产生和放大原理?请教

楼主:
我碰到的是固体激光器:Nd-YAG!!是通过2根氪灯泵浦在高压下是灯管工作,产生共振,射到前镜然后在反射到后镜。

网友E:
我碰到的也是固体激光器:Nd-YAG。用在激光打标机上的

楼主:
to小蔡: 请问你的输出功率是多少的啊??还有就是你用的是氪灯吗??

网友F:
现在儿童玩的像小手电的东东,能发出红色的光线,照的很远,光线不散,是不是激光啊。听说中国的激光武器已经能达到摧毁卫星的威力了

楼主:
有的是激光~~~但这种激光对人是没什么危害的!!都是等级1的!!

网友E(2007-08-31):
to health:

我使用的激光机输出功率为40W,不是用lamp. 用的是diode

楼主:
哦~~那你的是用来刻字的吧!!DIODE的使用满几年后才换的!!

楼主:
其实激光的效率是很低的!!因为在我们这的这些激光机没台最大输出是功率是500W,但是它要消耗很大的电能要19KW。就等于是19KW进去后出来只有500W!!

网友G:
激光按波段分,可分为可见光、红外、紫外、X光、多波长可调谐 ,目前工业用红外及紫外激光。例如CO2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氪灯泵浦YAG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氙灯泵浦YAG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半导体侧面泵浦YAG激光器1.064um红外激光。
-----------------------------------------------------------
另外補充
不同材料 就需用不同雷射波長 像玻璃 就須在紅外線波長才能切割 另外在UV段(紫外線) 前者可說熱切割 後者冷切割 兩者溫度相差1000多度(表面溫度) 雷射使用觀念就是要懂得保護 尤其UV段 不小心打到小腦 當心小命不保
中國雷射核心技術是第一 雷射做的最好應是德美 可惜光學整合 日本最好 應用技術對岸算是最好之一 連日本都要來求經 呵呵

楼主(2007-10-11):
激光的光路我所见的都是用铝合金做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次我问了供应商~~~他们是因为铝合金散热效果好!!还有就是激光射在石棉和陶瓷上是不会把这些材料马上烧掉的!!总之就是这些材料都是能耐高温的原因!!

网友H:
长见识了

网友I:
能打卫星的是CLASS XX ?

网友F:
谁能卖给我一个可以做小型武器的。比如做个鸟枪什么的,不要太笨重啊

楼主:
激光是很危险的东西~~~特别是对眼睛~~~要是做武器的话,对于一般的使用者来说估计有点难操作~~~~很容易伤到自己,因为光是比较容易反射的!!

网友J(2007-12-04):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K(2008-01-14):
激光冷却系统很重要,一般都有温度检测装置,冷却水势保证激光正常工作的主要条件之一,大多数水温都设定在18-25度左右,而且是循环使用,水质的保证是循环使用的前提;一般都用纯净水,不是市场上的那种纯净水,那种里面的杂质还是很多的;也有使用蒸馏水的,纯工业用的。

网友L:
创意电子代理德国 ichaus 激光二极管驱动
www.weltronics.com
Email : xu.yibin@weltronics.com
Tel   : 0755-8348 0330 Kevin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HK/iC-HKB   155MHz 激光开关
  iC-NZ           155MHz 分级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VJ/iC-VJZ     300KHz/250mA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WJB         2.7V 300KHz 100mA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WK/iC-WKL   2.4V CW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WKM         CW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WKN         CW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iC-WKP         CW 激光二极管驱动IC

网友M:
学习了!
中国电力技术网

网友N(2008-08-25):
回帖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