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FP-G PID控制

楼主(2007-04-11):
   在以前公司做个塑料胶粒再生设备.松下FP0+TC8+威伦触摸屏.程序中加热部分用比较指令将TC8的当前温度和HMI设置的温度进行比较,然后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接触器给发热圈供电.
   现在回想起来这样做温度的误差很大,今天就琢磨着如果采用PID控制SSR给发热圈供电,温度误差应该可以做的更小.
   翻了下编程手册,355指令实在是看不明白,在此请教各路高手用PID如何控制温度.

   若方便的话提供一段程序我学习定感激不尽!松下PID相关应用相关手册亦可!
       auto-plc@163.com[/u]

网友A:
FPG有F356 EZPID简易温度调节指令,如果用F355 PID指令的话,比例系数与积分时间需要自己去调,或用自整定功能

网友B:
逆动作和正动作
当发生变化时可选择输出的方向

网友C(2009-02-20):
有F356 EZPID在FPX中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