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教硅碳棒加热的控制方法

楼主(2007-04-11):
小弟这里现需要用硅碳棒加热控制温度1000度左右不是很精确.说是需要调节功率。不知如何做请各位多指教。先谢了!

网友A:
用三相晶闸管调功器,下面最好用干式变压器,因为硅碳棒好象承受电压不高

网友A:
四川英杰有相关产品,可了解一下

楼主:
兄弟这里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