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志斌师傅o 111

楼主(2007-04-11):
请问刘老师您对三菱的plc熟悉吗? 我想用fx2n的实现温度控制!不知道该怎么做?
  能指点吗?

网友A:
1、“实现温度控制”不用PLC,可用SCR可控硅移相式交流调压电路,就是市面上卖的电动机“软启动”;
2、温度控制的范围,加热方式,被控物质或物体的性质,都要讲清楚,比如冰箱也是温控,电烤箱也是温控,可控制差别太大了!
3、你的问题提得太大,提问题一定要注意具体,实在!

网友B:
听刘老师的,买个软启动吧

楼主:
我是想说我已经有fx2n的plc了!就用这个plc实现控制温度!我需要什么样的模块呢?

网友A:
你控制什么的温度?用什么加热?温度范围是多少?

网友C:
直接连接的温度传感器输入模块:
FX2N-4AD-PT;
FX2N-4AD-TC(热电偶);

需要FX2N-CNV-IF连接电缆的温度传感器输入模块:
FX2N-2AD-PT;
FX2N-2AD-TC(热电偶);

直接连接的专业温度控制模块(温度输入、控制输出、控制算法等等):
FX2N-2LC温度控制模块;

网友C:
不过价格很高,可能和PLC本体快差不多了。

网友D:
大材小用啊

网友E(2007-05-16):
使用三菱模拟量模块,电压型的或电流型的再使用其他公司的0-5V或0-20MA标准模拟量温度传感器,最简单的直接用铂电阻自己搭个桥但不准。或者使用限定温度传感器开关量的,如果你只有开关量输入就直接能用,限定温度就在传感器上调节。市面上很多直接能买到。价格不高。就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国产的进口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