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一个编码器信号分为二路用

楼主(2007-04-11):
变频电机加编码器,需要将一路信号反馈至变频器构成速度矢量控制,另外一路需反馈至控制卡或plc构成位置反馈。(只想装一个编码器)
问题:
  1.有两路隔离输出的编码器吗
  2。是否有现成的可靠的一分为二的板卡。

网友A:
脉冲分路器

网友B:
我公司能提供2路输出的编码器,如有需要可与我联系:wei.zhang_sh@163.com

网友C:
我们有,但是需要你提供详细的参数啊。比如输出是总线的(can-open,profibus dp),还是脉冲的?还是正余弦的?分辨率多少?机械上是空心轴的,还是轴输出的?真心需要的话,可以联系....13811104514,010-65546720,,,,樊

网友D:
两路隔离输出的编码器,没见过。现成的一分二板卡是有现成的。

网友E:
可以拿编码器信号先给变频器用,同时就近接至一套线接收/光耦隔离(真有必要的话)/线驱动,转发至远端的控制卡或PLC。

网友C:
讨论下,如果高转速运行,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引起干扰问题?毕竟这样做的话,对防电磁干扰方面有些欠缺啊...尤其是高速脉冲输出形式的话...

网友E:
如果选用线驱动输出型编码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F:
直接选用带PG分频输出的PG卡不就OK了.

楼主:
大多数的变频器pg卡不带分频输出,看来脉冲分路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G:
楼上说的可行!

网友H:
我公司有此产品卖.联系电话:0510-82798651

网友I:
答楼主问:两路输出编码器肯定是有的,包括位置测量行业的龙头海德汉,绝对位置带增量输出。关键在于您的速度环是超速保护还是实现其它功能,位置环是闭环位置修正吗?应用的不同直接影响选型。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出的。嘿嘿!

网友J:
直接用普通的增量式就可以 但是距离别太长

网友K:
我手头有六通道的编码器分布板的设计图纸。原理是脉冲分路。将脉冲分路给出信号,再在信号处理端进行逻辑比较将信号输入处理器

网友I:
请教“碧云天”及“驱动”:脉冲控制速度环问题不大,因为只要检测频率就可以了。位置环在高速状态下怎样保证脉冲信号的全部有效读取呢?后续设备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吗?就像本版其它问题所讨论的,发生丢脉冲怎么办?

网友D:
"位置环在高速状态下怎样保证脉冲信号的全部有效读取呢?"
用高速计数器。

“后续设备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吗?”
选择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后续设备。

"发生丢脉冲怎么办?"
检查丢脉冲的原因,并解决。

网友I:
高速计数器能够检测多少脉宽的脉冲呢?各家有各家的技术参数。刘兄所讲的我都知道,我的那么多反问还是请“碧云天”及“驱动”兄能告诉我一个靠增量信号解决位置控制的方法,增量测速是有目共睹的,增量测位相较绝对测位的劣势可能就不是很多人能明白了

网友L:
TO欧迪:
我们需要绝对和增量输出的双编码器,不知哪儿有,请一告,谢谢!

网友I:
绝对您需要什么输出信号呢?SSI带增量还是485带增量?可电询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86  21)32031167、62043110;FAX:(86  21)52919374

网友C:
to ysx317:

我们需要绝对和增量输出的双编码器,不知哪儿有,请一告,谢谢?????

我们就有啊!!呵呵,真的需要绝对值和增量一起输出的话,可以联系我.13811104514.010-65546720
我们不仅有绝对值和增量一起输出的编码器,
我们也有CANOPEN总线和profibus-DP总线一起输出的编码器啊...
需要帮忙的话,欢迎联系我.樊sir

网友D:
 "高速计数器能够检测多少脉宽的脉冲呢?各家有各家的技术参数。刘兄所讲的我都知道,我的那么多反问还是请“碧云天”及“驱动”兄能告诉我一个靠增量信号解决位置控制的方法,"
今天闭幕的机床展上,实现了位置控制的有多少?采用了增量式编码器的有多少?这个问题,要问吗?

“增量测位相较绝对测位的劣势可能就不是很多人能明白了”
优,就是便宜,其它的,基本上就都是劣了。

网友I(2007-06-23):
问踏沙行:CAN和DP双输出?不知是哪个公司设计的!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和画蛇添足有什么分别?

网友M:
有这样的编码器,既有CAN又有DP的输出,哪家生产的,可以介绍一下吗

网友N(2011-09-09):
一分二的板卡哪家有啊

网友O(2012-03-06):
使用双重编码器吧,支持双信号(或更多),一个编码器相当于两个编码器使用。支持双增量信号、绝对信号+增量信号或双绝对值信号。 可以同时用于速度和位置双闭环同步控制。

欢迎来电询问:13701298778 董武锋 email: dwf3110@163.com 德国帝尔TR

网友P(2012-09-14):
您好,我公司有脉冲分配板,可把您的编码器信号分成二路或者四路信号。我公司的分配板已用于各大钢厂,欢迎来电咨询,电话是15210185195.

网友Q(2013-11-01):
引用 网友K:
我手头有六通道的编码器分布板的设计图纸。原理是脉冲分路...

脉冲分路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R(2014-06-03):
我公司的脉冲发生器输出的是DC24V脉冲电压,可供多路(总电流小于300MA即可)接收设备使用,www.4462j.com

网友S(2019-12-15):
如果是增量式A+A-B+B-Z+Z-输出的编码器,可使用以下光栅尺编码器脉冲分配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0.48364124le6Zt6&id=602670542327&ns=1&abbucket=16#detail

网友T(2020-03-18):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