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变转矩负载,何为恒转矩负载?

楼主(2007-04-11):
何为变转矩负载,何为恒转矩负载?各有那些控制方式?那位说说/

网友A(2008-11-20):
转矩不变的负载。具体的就是U/F比不变,然后再低频时,通过对电压的控制让电机充分利用。

网友B:
你可以详细看看电压和转距的关系.可以参考电机与拖动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