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凌华8164板卡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采用的是PCI8164 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步进是四通电机,伺服是松下MINAS A4系列。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工控机老重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赐教。是不是信号出错了?该怎么查找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是控松下的时候出问题,可能是驱动器干扰,四通步进,应该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你用的是多大的电机?

楼主:
哦,可能吧,我用的是VC编程,步进电机是36W的,8164老提示步进电机ALARM报警,说是ENCODER (编码器)错误。
松下是100w和200w的,驱动器干扰是不是指它们太近了?怎么检查呢,求教刘工,谢谢

网友B:
“ENCODER (编码器)错误”步进一般没有编码器的,完全属于开环控制,是不是你的卡的控制模式选择有问题。

网友A:
“松下是100w和200w的,驱动器干扰是不是指它们太近了”
空间距离是不是太近,这我不知道。但是能让工控机重启,我见过因为电源串扰的。在松下的电源上加滤波器解决问题。不过,100W、200W的小电机,似乎也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能力。除此之外,就算8164报警,也不应该导致工控机重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