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帮忙:为什么STEP 7 MicroWIN SP3的一些指令在S7V5.3中找不到?

楼主(2007-04-11):
很多在STEP 7 MicroWIN SP3里的指令可以调用,像FOR,NEXT等指令,还有S200的符号集
SM0.1,SM0.2...诸如此类的,但是为什么在S7V5.3上就调不出来?请帮忙找一下,谢了

网友A:
200的PLC与300的PLC有很大区别。
FOR,NEXT指令在300中STL编程使用了LOOP来替代,SCL编程中可以直接使用。
SM0.1等特殊寄存器在300系列中以OB组织块的形式替代。
如果你要学习300,那么就暂时忘记200,从300的入门手册开始学习。

网友B:
是啊,两着有很大的区别

网友C:
S7-200 是 西门子领养的, S7-300 才是 西门子 亲生的。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D:
setp 7 5.3 主要用在S7-300/400中 step 7 MicroWin sp3是给s7-200编程的两者不同。

楼主:
在300里面,怎么用梯形图来表示FO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