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

楼主(2007-04-11):
请问短路电流用在哪里!他会影响到设备的什么呢?
 谢谢了

网友A:
????用在火灾,跳闸

网友B:
         无法回答

网友C:
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网友D:
设备的选择上要用上短路电流.比如断路器的选型等.

楼主:
我晕呀!可是我印象中!要选择断路器是根据负荷电流的大小!选择导线也是根据负荷电流的到小呀!从来没有计算过短路电流呀!
我的意思是说它(短路电流)具体应该怎么用呢?

网友E:
短路器的选择需要用到短延时,长延时
也就是所谓的过载保护同速断保护

网友F:
设计中选择断路器时要考虑短路分断能力参数,这时要用到短路电流数据,线路预期短路电流的计算是一项极其繁琐的工作,所以一般用的是估算法.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G:
有些器件在回路发生短路时,会动作起到保护作用。比如断路器和熔断器,能不能分断故障回路,就要看其短路分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