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交流接觸器的使用必要?

楼主(2007-04-11):
一個控制馬達驅動器的電路,使用的為220V的單相電源,旋轉開關控制,是否有必要用接觸器?

网友A:
没必要用

网友B:
看旋转开关的使用寿命来定

网友C:
控制馬達驅動器的電路
个人认为用接触器好.接触器启动时间比转换开关短.接触器自带灭弧装置,转换开关没有

网友D:
用不用完全取决于电机的功率,功率大,启动电流如果超过5A了,就应该考虑使用接触器,虽然说有些开关的电流也能超过这个值,但是冲击电流和灭弧装置缺失,可能会使开关寿命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