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大家对空调有研究吗?

楼主(2007-04-11):
我们车间主电室有两台10匹的春兰空调,去年坏的,今年维修过后,别的都好,制冷效果也很好.就是在室内机和铜管还有压缩机上都结上厚厚的霜,影响了制冷效果,等霜化了就又好了.内机外机的滤网和散热片都全部清洗过了,也不缺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冬天空调结霜正常,会自动除霜的

楼主:
就是现在结的霜啊,天气越来越热了,配电室里温度太高了,怕烧精闸管的.不会自动除霜

网友:
如果是散热片都洗过且不缺氟,那很有可能是过滤器堵塞了

网友B:
缺氟了,或有冰堵,脏堵。先加氟,不能解决,请找专业人员。

楼主:
就是找的春兰的维修店呀!他们就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垃圾维修人

网友C:
雪种过多或多少都会引起压缩机与回气管结霜的,测下电流假如高于正常值就是雪种多了,否则就是少了.有压力表的话测下回气管压力一般为4-4.5KG的压力为正常.

网友D:
应该是毛细管有堵塞,或是维修时高低压铜管有压扁的

网友E:
估计是有地方堵住了!

楼主:
如果是铜管堵住了,那它的效果不会这么好了.不结霜时效果很不错的,但过了半天就结霜了.

网友C:
用压力表看看压力够不>?很可能是雪种漏了.

网友F:
应该是漏氟了强哪个地方堵塞但不一定堵死,你可看看电流,能查出原因。

网友G:
风小,专业维修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