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触摸屏白屏怎么回事?

楼主(2007-04-11):
各位大虾前辈们:我有一款hitech-17611触摸屏突然白屏,不知道怎么回事?
敬请各位大虾前辈们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检查是否屏保;
试着调一下对比度

网友B:
信号丢失,有可能需要修理了。

网友C: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