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fin激光器的总开关总跳闸

楼主(2007-04-11):
我单位的rofin激光器的总开关在激光器运行一段时间后跳闸(特别是夜间),激光器厂家说是过流,又不知过流原因,说我们的稳压电源有问题。稳压电源厂家说激光器三相不平衡。我们也不知到底是谁的错(线路是这样的:工厂380V电源经过断路器进入稳压电源,再进入激光器),那位大侠帮帮忙吧。

网友A:
ROFIN 的那种型号?

网友A:
DC030? 我这里没用过,是老型号吧?
请问Laser 的冷却系统多大?
3相电压测量过么?电流多少?把稳压电源在工作时的电压电流都测量下;
总开关是20A的么?
夜里电压比白天高,检查下滤波器,激光器出问题会跳分路的,应该不会跳总开关。

楼主:
总开关80A,稳压电源工作线电压373,408,412,夜间量的,应该是稳压电源的问题,谢谢

网友B:
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的!平时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交流一下!我QQ25669585

网友C(2008-08-24):
我们公司有ROFIN DC-030,在发现此问题时你,你不应该首先考虑激光器的问题.我觉得ROFIN激光器的产品质量还是蛮过关的.技术也是比成熟的

网友D:
开关人才网(http://kg.dqjob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