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直流母线最高电压和最低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7-04-11):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800v母线电压报过压  390v报欠压!

网友B:
400V档,过压=415*1.35*1.3  低压=380*1.35*0.65(也可0.45)

网友C(2007-09-12):
参数30.23 LIMIT WARNING
激活/取消极限报警器INV CUR LIM, DC BUS LIM, MOT CUR LIM, MOT TORQ LIM 和/或 MOT POW LIM.

当参数被设置为0000011(位 0 和 1 值为 1)时, 报警器INV CUR LIM 和 DC BUS LIM 激活。设为0就会取消报警

网友D(2008-01-08):
??????????
400v档过压415*1.3,欠压380*0.65

网友E(2009-02-23):
这个我知道,嘿嘿,新手也派上用场了啊

逆变单元的
Unom
U1max
UDC 过压
跳闸极限值
400 V 415 V 728 VDC
500 V 500 V 877 VDC
690 V 690 V 1210 VDC

逆变单元的
Unom
U1min
UDC 过压
跳闸极限值
400 V 380 V 308 VDC
500 V 380 V 308 VDC
690 V 525 V 425 VDC

网友F(2009-03-26):
这个好像不同功率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