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工控机的问题

楼主(2007-04-11):
控制系统上的一个cpu板坏了,
工控机的型号是:    品牌: TWS,
                 S/N:  010606-4299-2
                 PIII866SBC-128WNTR

板卡的图片可以在我的blog看到
http://blog.chinaunix.net/u/16331/showart_275868.html
http://blog.chinaunix.net/u/16331/

在网上没有查到这家公司,

我想了解如果替换为其它品牌的,应该注意什么,可行性有多少。

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是可以替换的,不过还要看原来用的是什么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是什么,对接口有没有特殊的要求等

知足者常乐!

网友:
可以换.我是专做工控机板卡的厂家!

网友B:
请问你手上有PCI-3488的NI驱动吗,麻烦你发给我一份.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huanghl9@sina.com

楼主:
楼上的老兄,可以到NI网站下载吧,我没有这东东,

BTW,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C:
我看了板卡图片,你如果确定是CPU板卡坏了,在没有特殊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更换,建议你找个工程师在现场看一下!

楼主(2007-05-11):
谢谢所有看贴和回贴的朋友.

操作系统是WindowsNT,或者Windows2000,(还需要确认)
底板上有NI的一块GPIB卡,
adaptac的硬盘阵列卡,
Matrox的一块视频采集卡,
还有一块NI的DIO卡.
还有没有其他卡一下想不起来了。
这些卡都驱动程序齐全。

应用程序是一个Labview的程序.

最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是Matrox的卡的兼容性.
由于这种CPU板很难找,我只能选一个相同芯片组,CPU,总之尽量接近的.

楼主:
目前的问题是我不了解工控机的选型.
有以下几个问题.

目前,国内cpu板的厂家主要有哪些,
谁家的最贵,谁家的口碑比较好?

PIII800左右Socket370的cpu卡(全长卡)的价格范围是多少?
最贵的卡要多少钱.

和我图片中的卡接口类型匹配的最高级的卡要多少钱?

再次感谢工控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