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模拟量模块SM331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7-04-11):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设置:
通过硬件组态把模块设置成4线制模式,并且把模块上的量程模块也设置成了4线制.
这个模块是8路输入的.我只用了5路,在组态的时候我组态了3组.第四组没有组态.
接线的时候我把所有信号的(M-)与模块的(MANA)和(M)封在一起.在下载之后,模块的错误指示灯亮,通过观察信号是32767.
请哪位前辈指示一下,错误在哪,该怎么检查.

网友A:
10,11端短接。

网友B:
看 在该模块,侧面的功能块是否在电流位(通过该块可以设定输入信号是电流、电压还是电阻值),再看模块24V电源是否接入,SF灯亮,一般和没有接对线没有多大的关系。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帮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