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OMRON 时间继电器 H3BA-N8H的触点

楼主(2007-04-11):
请问下,OMRON时间继电器H3BA-N8H的触点,分延时触点和瞬时触点。瞬时触点是怎样用的啊? 就是它是怎样动作的 谢谢

楼主:
有知道的不 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瞬时触点就是相当于时间继电器的设定时间值为零时的延时触点。

楼主:
也就是说 一个触点是延时触点 还有一个触点就是普通继电器的触点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