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90超速问题

楼主(2007-04-11):
我有一台590扩容机器用编码反馈,运行速度达50%时,出现超速报警,请教以下如何处理

网友A:
看看速度误差是多少?

网友B:
 sh-or
专业搞590的,会不知道!

网友C:
换个编码器
试试

网友D(2007-06-14):
有参数可调整

网友E(2007-08-06):
假如编码器没有问题的话,就是你设置的电机参数有问题,看看转速每分钟那选项有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