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 关于力矩电机驱动器的输入信号

楼主(2007-04-11):
请教:我初次搞电机控制,用的固高控制卡,输出高频脉冲信号,控制力矩电机,现在不清楚,力矩电机的驱动器一般是什么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想用固高控制卡控制力矩电机,一定要知道力矩电机的驱动器输入信号的具体形式和接口,未必都可以接受高频脉冲信号的!
至于力矩电机的驱动器输出,无非一是驱动力矩电机的动力电流/电压(对此几乎与你无关,而且一般高压危险),二是反馈输出,也必须与固高控制卡的反馈接口匹配。

楼主:
谢谢 波恩!!
我现在要做一个带力反馈的机器人操作臂,用到的力矩电机是南京思展科技生产的tdm5052力矩电机,手里还有以前做课题剩下的固高卡,型号是gt-400-sg-pci-g
不知道它的驱动器和这块卡匹配吗?

楼主:
另外,电机,驱动器,控制卡之间的通讯有没有一个通用的标准的格式?
这个电机和这个控制卡,能不能通过选用不同的驱动器,使他们运行起来?

网友A:
你说的力矩电机我不熟悉,电机肯定是要配驱动才能工作,具体情况建议首先咨询生产厂,看配什么驱动合适,然后再看驱动与运控卡之间的互联关系。目前没有什么“通用的标准的格式”,各家几乎有各家的方式。所以还是就事论事,有啥算啥吧!

楼主:
真是太谢谢您啦!

网友A:
真是不用太客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