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存储卡

楼主(2007-04-11):
最近发现西门子的PLC使用SANDISK公司的PCMICIA+CF卡也是可以工作的,只不过所能识别的容量有限(我用的1G的CF卡)。

网友A:
这么大,用得着吗

网友B:
是CF卡吗

网友C:
感觉是由窝棚进会堂,大!

楼主:
现在也买不到小的CF卡拉.

网友D:
能用吗?正想试试……买西门子的太贵

网友D:
“只不过所能识别的容量有限”是什么意思?

楼主:
假如CPU支持4MB的,插入8MB的只能用4MB.

楼主(2007-06-13):
大伙顶以下啊.

网友E:
第一次听说,CF卡的体积与西门子MMC卡体积相差很大,您是如何插入PLC的MMC卡插槽的呢?请具体说明一下您插入并能正常使用的西门子PLC型号可以吗?

网友F:
应该是老式的那种S7-300或者S7-400的

网友G:
现在300用的是MMC卡~~和普通的MMC卡没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大小不同,但基版都是一样的大小的 如16M

然后用软件格成64K 128K 1M...等容量进行卖的~

不过西门子的MMC卡在上电后会有一个验证的过程,读一些相关的信息出来,所以普通的MMC没有这些信息用不了~

现在只有德国的一公司做了这种兼容的MMC卡

破 解不太好做~

楼主:
我说的不是紧凑型的.是用大卡的.

网友H(2008-02-09):
真的吗,那不便宜多了。

网友I:
好像是西门子的 就可以

网友J:
下面引用由samen在 2007-6-14 12:44:00 发表的内容:
  现在300用的是MMC卡~~和普通的MMC卡没有本质的区别

其实大小不同,但基版都是一样的大小的 如1…
--------------------------------------------------------------------------------------------
有专门的PJ软件,可以通过卡来PJMM,也可以用普通的MMC卡格式化成西门子的格式。

网友K(2012-02-12):
克隆硬盘,CF卡,SD卡

网友L:
你那个卡能插进去吗,MMC卡比普通的SD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