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求助:关于LCD与LED显示的区别.

楼主(2007-04-11):
请问:LCD与LED显示表头有什么区别?哪种抗干扰好些?

网友:
LCD是液晶LED是发光二极管,我觉得LCD显示抗干扰好些.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抗干扰和显示器件关系不大,主要看驱动电路是什么工艺。LED是发光二极管,驱动电流比较大,应该抗干扰好些。

网友B:
LCD液晶显示 LED电子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