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旋转的电钻怎么改成正反转?

楼主(2007-04-11):
因为工地上有时候需要用到正反转的电钻,但手里只有单向旋转的电钻,怎么把单向旋转的电钻怎么改成正反转?

楼主:
一直没去研究过手电钻的电路,手里也没有电钻,所以无从做起。
    能不能帮忙画个电路图?

楼主:
以前别人改过,加了一个转换开关就搞定了。

网友A:
 老菜鸟.呵呵,改方向后有的不能用

网友B:
这个简单,一般只要改变定子或者是转子中的一个的电流方向就可以搞定了。自己想一下吧。

网友A:
火花大,铜头过热.而正转全部正常.

网友A:
下面引用由51pk在 2007-4-11 21:48:00 发表的内容:
  这个简单,一般只要改变定子或者是转子中的一个的电流方向就可以搞定了。自己想一下吧。
--------------------------------------------------------------------------------------------
是的.

网友C:
用一个开关对调定子线包的两个电刷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D:
过热是因为电刷的接触面不好

网友E:
我有一个这样的小电钻,可反向,多档位调速,很实用。

网友F:
  加一个转换开关有的可以用,有的会正向正常,反向火花大.原因是转子的绕线有方向问题,如果是平衡的就没问题.

网友F:
  可以试换一个转换开关,大部分都能用.

网友G: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可以试一下转换开关

网友H:
  那么麻烦,买一个正反的回来用不就行了吗?

楼主:
下面是http://www.jdwx.cn/mybbs/archiver/?tid-168654.html摘录:

孟子后代
怎样将电钻改为正反转?

近日购得一只台湾产电钻转螺丝刀的转换头,装在电钻上当螺丝刀用,那叫方便,但我的电钻只有一个正转方向,想改一下,不知怎样接法?
2006-4-8 20:51 新乡之旅
如果是普通的的交流电钻,它大部分采用串激方式,换向不太容易。
2006-4-9 07:59 郑淼
如果是一般交流电钻的话可以用换定子上到碳刷上的线来实行,也可以用两个双头开关来调反正。
2006-4-9 08:34 和贺
一般电钻为提高转速.匀采用串激式,可交直流两用.用上楼方法可以反转.不过由于有的转子采用特殊作用工艺,转矩有所减低.
2006-4-17 08:34 孟子后代
能不能说详细点?我见市场上有很多带正反转的电钻啊!应该不难改的啊!
2006-4-18 13:14 黄有生
就是用双头开关来调转子线圈的两个线头的位置就可以反正转了!
2006-4-18 14:10 孟子后代
谢谢楼上的,但不知这种开关好买吗?那里有卖得?
2006-4-20 12:00 北风舞箭
将定子的引出线与接碳刷线座的线互换即反转,但整流子火花将增大。
2006-4-26 17:47 家电苗
不妥当,电枢反应使碳刷火花太大,影响寿命。
2006-5-12 07:56 赵修光
怎样将电钻改为正反转?
普通电钻改正反转不合适的,设计就不一样的,反转火花很大的

楼主:
谢谢蒙毅及各位。

网友I:
呵呵,这个做起来比较危险呀!不小心弄错了电转不就烧了!

网友A: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7-4-12 13:24: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是http://www.jdwx.cn/mybbs/archiver/?tid-168654.html摘录:
--------------------------------------------------------------------------------------------
呵呵,

网友J:
别客气了.

网友K(2013-05-22):
对: 海洋深情
加一个转换开关有的可以用,有的会正向正常,反向火花...
内容的回复!
我加转换开关,但反转火花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