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液阻柜的启动液变黑了

楼主(2007-04-11):
液阻柜的液体变黑了,会不会影响电机的正常启动???

网友A:
只要绝缘够就可以啊

楼主:
需要多长时间更换一次液体啊????

网友B:
          一般阻值和绝缘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是不用换的,测量一下,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C:
是什么原因导致液体发黑的?如果发黑液体里有没有含有加速金属腐蚀的成份?若有,可以考虑更换

楼主:
如何测量液体阻值啊??

网友C:
材料:一台自耦变压器,电流表和电压表各一块,或者万用表表两块,方法:按调压器二次端\电流表\液体电阻的动端\静端,用导线连接好一个电流回路,要注意液体电阻的不能在合位,要在起动前的状态.调节电压让电流为5安时,测量液体电阻动静端的电压,通过欧姆定律,即可算出液体电阻器的电阻值了.

网友D:
应该更换

网友E:
没有换用,也没有测过电阻值,

楼主:
这么麻烦啊

网友F(2007-05-16):
配水阻值不难的。

网友G(2007-06-15):
最好更换了

网友H(2007-12-19):
石家庄铁骑威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
石家庄铁骑威达电气自动化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电机起动及控制设备、直流及变频调速设备、滤波及无功补偿装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不但具有强大的制造能力,同时有从事钢厂系统的冶炼工艺、电气控制的强大设计能力,在行业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业务遍及全国各省市。产品被广泛应用于冶金、石油、化工、给排水、电力、建材、采矿、轻工、制药、市政工程和国防军工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经过不断的开发创新,铁骑威达电气在保持着行业技术领先地位的同时,现已成为行业中提供特大、大中功率交流电动机软起动控制、节能调速、功率因数补偿、高低压配电设备以及电能质量洁净方面优秀的设备供应商,业务遍及全国各省市、并成批出口到中东、东南亚、南美等地区。
在交流电动机控制领域,铁骑威达电气的液态智能软起动技术不仅在中国是风格卓异的,即使和欧美国家相比也豪不逊色,产品替代进口,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近年来,公司不断引进先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开发新产品,改革老工艺,企业生产能力和产量保障迅速登上了新的台阶,先后荣获第三届中国国际新技术名优产品博览会金奖;中行“AAA”级资信企业;省优质产品奖。
本公司以“质量第一、服务至上”为质量方针,以“开创一流企业、生产一流产品,造就一流品牌”为宗旨,竭诚欢迎海内外朋友来洽谈合作,共创电力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本厂专业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各种变频柜、软启动柜、智能变频恒压供水节能控制柜、风机水泵专用变频柜、抽油机专用变频柜、电梯起重机专用变频柜、注塑机、挤出机专用变频柜、XL系列各种交流低压配电柜、PLC柜/钢铁厂自动化生产线
供应:软起动类: WLQ高压液阻软起动/WYQ高压液变电阻软起动/WDQ低压固态软起动/WDQ磁组软起动器/

调速节能类:WBT变频调速及节能装置/WZT 直流调速及控制装置/WYT 液变电阻调速及控制装置/

无功补偿类:TZPC型 无环静止进相补偿装置/TBBX型 高压无功就地补偿装置/WDBK型 自动电液变阻软起动及补偿装置/

电气控制类:XGN2-10型 箱型固定式金属封闭开关设备 /GCK.GCL型低压抽出式开关柜/GGD交流低压配电柜/全数字微机控制直流电源屏/WD8018数字式计量测控仪表

联系人:贾军
手机13393088291
QQ651188941
Email:jiajun0516@126.com
网址: http://hszjylwx.b2b.hc360.com/
地址: 石家庄高新区307国道北庄开发区

网友I:
追踪水泥电气1:受教,目前正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