染整设备同步与张力的双控制

楼主(2007-04-11):
出个难题,在同一台机器里,有六个电机,分为六单元控制。
要求这六单元同步控制,同步调速,但又同时要求其中的两单元之间的张力可调。请问高手我们怎么用变频器来实现这样的要求。
提示:同步控制的串,并联控制。

网友A:
用同步控制器八路输出的,主令一个,辅令五个,外加一路反馈信号,变频器端子模拟量控制.

楼主:
谢谢,不知那一路反馈是谁的,反馈给同步器还是可调张力的两个单元的变频器

what?

网友:
问下,同步精度要求如何?另外,你的六电机同步设备是用来处理什么的?材料张力如何?
shizengtao@21cn.com

网友A:
哪个单元需要调节张力就给它加反馈,信号接到同步器那个辐令的反馈源.另外现场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