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电导率和电阻率概念及相关关系

楼主(2007-04-11):
电导和电阻---

网友A:
倒数关系.

楼主:
对应的单位!

网友B:
电工培训.plc.变频器.提供实践.-成龙电工培训

网友C:
1、数量为倒数关系;
2、意义不同:
(1)电阻是指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大小;
(2)电导是指导体的导电能力大小;
(3)电阻率、电导率均指单位线度的导体性质;

网友D:
电工手册上说的很清楚,要是没有可以到自助资料里去下载

网友E:
同意刘志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