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W与VA的困惑?

楼主(2007-04-11):
我们知道1W=1Ax1V,即1VA,而为何一些变压器或触点的容量都不用W来表示,都用伏安,二者有何区别?

网友A:
W是代表有功功率,VA是总容量也是就说包括有功和无功功率.

网友B:
一个是功率,一个是容量.

网友C:
1、功率的概念:
(1)视在功率:S = UI(VA)
(2)有功功率:P = S×COSφ = UICOSφ(W)
(3)无功功率:Q = S×Sinφ = UISinφ(var)
2、当说明设备的电功率时用设备的有功功率P,单位KW;
3、当说明电源的电功率时用设备的视在功率S,单位VA;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补充:视在功率>=有功功率.
即S2=P2+Q2
此处S2,P2,Q2 是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