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厂 原煤仓 粉煤仓料位解决方案 讨论

楼主(2007-04-11):
煤仓料位测量
目前。国内电厂的煤仓料位监测的方法大致有两类:
1.    超声波的方法。
2.    雷达料位计的方法。
这两种方法均为间接测量的方法,广泛应用在电厂的煤仓中。当然也有应用在其他的料位应用中。
下面分别以西门子的超声波料位计和雷达料位计为例,介绍这两种料位计在煤仓中的应用。
 煤仓分为两类;
     一种是原煤仓,粉尘较少。煤粉炉和循环硫化床的锅炉的原煤仓中都广泛使用了西门子的超声波分体式料位计。
     另外一种是煤粉仓,粉尘较多。这种工控条件下,一般使用雷达料位计,超声波料位计一般不能满足要求。建议使用西门子的雷达料位计LR400(固体型)。
原煤仓:
1.煤仓测量范围(0-15m)
使用超声波料位计,足已满足要求,国内很多电厂采用的西门子MultiRanger100+XPS系列探头 这种方式来实现料位的测量。其中MultiRanger100为超声波料位计的变送器部分,另外还有探头部分,就是XPS系列的探头。变送器可以分为单点和双点两种类型,有24v和220V供电可选。探头部分,有5米,10米,15米可选。
2.煤仓范围(0-60m)
使用超声波料位计,足已满足要求,国内很多电厂采用的西门子LU01/02+XPS系列探头 这种方式来实现料位的测量。其中LU01/02为超声波料位计的变送器部分,另外还有探头部分,就是XPS系列的探头。变送器可以分为单点和双点两种类型,有24v和220V供电可选。探头部分,有30米,40米,60米可选。
煤粉仓:
解决方案:使用雷达料位计,西门子LR400(固体型) 西门子LR460
    雷达对粉尘的穿透能力比超声波的能力要强,使用雷达可以完全满足电厂煤粉仓的要求。这种雷达是一体的。

以上都是简单的对于电厂煤粉仓料位的测量的介绍。具体选型还要具体对待。

北京亚捷隆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Tel: 10-64820350

Fax: 10-64820218
MSN: medongning@163.com

网址:www.yajielong.com.cn

网友A(2010-09-20):
针对目前煤粉仓粉尘大,颗粒细等因素引起的料位测量难题,最新的先进脉冲激光测量技术犹如一股春风,为物位测量技术带来的全新概念和解决方法,近红外脉冲激光以其窄发散角、能量集中、穿透能力强、相干性好等物理特性,完善的软件算法、坚固可靠的机械设计、防爆设计、防护设计,使激光物位计成为高粉尘、浓蒸汽、多泡沫等恶劣工况物位测量的最好选择。

约克仪器公司代理的全球激光测距领导者加拿大Opetch公司的激光物位计,现已在全国多个电厂、钢企进行应用,并可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进行相关方案解决。产品有:

最远测距25m的YKSSR系列产品;

最远测距150m的YKS3100系列产品;

最远测距250m的YKW3100系列产品;

更多产品信息、方案解决资料,请联系:

约克仪器(北京)

TEL:86-10-51668884-821

FAX:86-10-58815578

web:www.yorkinstrume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