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系统常使用的控制器与制动器有哪些呢?

楼主(2007-04-12):
自动化系统常使用的控制器与制动器有哪些呢?有高手可以进行分类与比较吗?(包含使用时机)

网友A:
这个问题范围过宽,有些超出运控范畴。

单就运控领域而言:
控制器包括PLC,PAC,运控卡,数控,单轴控制器,具有可编程能力的伺服驱动等等;

至于制动器?不知你是指actuator(致动器,执行器)还是braker。前者包括液动执行器,气动执行器,以及电动执行器,如步进电机,直流电机,交流异步电机,永磁交流伺服电机,直线电机,力矩电机等等。

关于“分类与比较”和“使用时机”还是建议你查阅有关书籍或文献。

网友B: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