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传输图像的无线电台能控制云台和镜头吗?

楼主(2007-04-12):
我有4个点在距离7公里外的地方,想把图像传回来,GPRS\cdma就不考虑了.电台上要有视频接头能连接摄像机,有485接口能控制云台和镜头.那位高手用过类似的产品.那家的好便宜的.给小弟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当然能,你是高人,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无线电台传图像?成本太高了。
你其实用无线模拟传输图像,再用电台传输控制指令,来控制云台转动和摄像机动作。
而且这么做成本也不高,可来信咨询!

网友C:
美国MDS数据传输电台
根据您说的情况 可以满足您
你也是西安的
以后多交流
联系电话 13619269337

网友D(2007-05-15):
美国DATA-LINC无线数传电台FLC820G提供54M传输带宽,可满足您的要求,欢迎来电咨询010-51267716.
北京航天慧工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
1、图像的用模拟的图像收发机来传(成本低)
2、云台控制可以用数传电台来传送指令(单方向传输成本低)。
类似的很多客户选用我公司的电台来做云台控制系统的设备。请联系:0755-29994393陈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