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模块和扩展模块

楼主(2007-04-12):
ET200可以取代IM153模块吗?

网友A:
ET200是IM153等模块的总称,ET200中包括M,S,等系列,对应于IM153等模块,如果你使用的是ET200M系列的,那么我们就习惯把IM153说成ET200了,其中IM153中分为多个型号,比如带冗余型的Im153-2,所以说取代就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