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于小车定位,选哪种编码器好啊?

楼主(2007-04-12):
  我做的项目是一个小车的导航系统,小车的直径6CM左右,请问,选用什么样的编码器定位较好啊,先谢啦!

网友A:
不好意思!真的不知道你说什么?介绍不是很清楚哦!大家怎么发表意见呢?

楼主:
 能读出小车每一时刻的位移和运动方向,带USB接口,有这样的编码器吗?

网友B:
有啊!只不过是RS485输出,但是你可以用RS485转USB接口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