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选型问题

楼主(2007-04-12):
我现在使用WAVECOM2406B模块做车载GPRS数传,有几百的用量。

[b]现在的问题是:该模块的返修率挺高的。WAVECOM2406B模块坏了以后,就返给WAVECOM的售后修,但是并不告知是什么原因,所以现在很头疼,不知如何改进设计。

想法:方法一:升级现有模块,接口板不用变。WAVECOM2406B有没有工业级模块?
方法二:选用新模块,重新做接口板。
我的应用环境很恶劣,对高低温要求是-20到+70度,电磁环境也很复杂。有更换新模块的想法,不知各位高人有什么好的模块推荐使用。

谢谢先!

网友A: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网友B:
楼主的想法其实两种都是可以的!wavecom本身是有一款军工级产品,那温度可以达到-40°C到85°C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价格贼高。

换模块的话,凭个人使用多种模块的经验,感觉还是西门子的不错!以前也做过高低温测试和EMC的电磁兼容性试验,都可以正常的使用。如果楼主要换的话,推荐用西门子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西门子MC39I可以的!

网友D:
建议楼主换西门子的MC39i,很适合高低温环境下应用,而且也是一个成熟的产品了,WAVECOM的早期A和B的确实不太稳定,军工级的不知道具体情况,楼主自己考虑吧~

网友E(2007-06-07):
用 MC55 开发比较快。

网友F:
选用我们公司的肯定没问题
http://www.cdbocon.com

网友G:
Q2406B已停产,现在替代品是Q24PLUS,性能还是不错的,价格比MC55便宜,不管是从模块成本还是从系统成本(可以省个MCU),都要比MC55好很多:)
我们公司以前用的是MC55,现在全部换成了Q24PLUS,每个设备省了200-300元。
只是学会OPENAT的开发环境要有一段时间:)如果还是用AT命令方式控制,就显示不出它的优势了:)

如有需要,本人可以提供OPENAT的软件解决方案,025-83303359 蔡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