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 S7-200的软件下载了安装不了

楼主(2007-04-12):
新手上路,请多帮忙

网友A:
你这说的一点都不清楚,怎么给你帮忙啊,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B:
S7-200用的 MicroWIN 不是免费软件,不能随便安装的。

网友C:
如你的电脑已安装有低版本的Mincro Win软件,请不要先删除老版本软件,应先点击新版本Mincro Win软件的SETUP.EXE文件,进入安装界面,新版本的Mincro Win软件会检测并提示你删除老版本软件。接着删除老版本软件,重启,按常规装软件,就能顺利安装。
如你的电脑还没有安装过低版本的Mincro Win软件,或已被删除,可考虑先安装低版本的Mincro Win软件,例如V3。1或V2。1版本的再装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