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00报警ERR

楼主(2007-04-12):
  三菱E500    1.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显示ERR.且闪。  PU上的复位和主板上的RES都没有用。会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换个面板试试?
我这试过面板插的不好也会出现这故障。

网友B:
如果确定是CPU板的问题,我这有!

网友C:
cpu故障,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试一试

网友E:
CPU板故障

楼主:
按键都没有反映啊!我是想问会是主板上的什么元件坏啊!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F(2007-08-12):
你的变频修好了吗,如果好了可以告诉大家是怎么好的,让大家一起分享你的快乐啊

网友G(2008-06-18):
三楼,你的电话是多少    ?哪里的朋友?

网友H:
温州诚迅13867709199徐工.

网友I:
我们这里试过是A700的变频器有这种故障显示,也是按其它键都无反应,后来查出是面板和变频器的连接线问题.或是这条线的接口接触不好也有这种现象.不过变频器照常运转.

网友J:
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故障,是主板的毛病,程序存储器坏掉了

网友K(2009-04-22):
我修过时1302H01坏了面板的接口线路短也会出现ERR故障

网友L(2011-04-03):
我今天也碰到了一台E540 1.5K ,上电就显示ERR.且闪.按键都无效,换一块主板就好了.

我的坏主板CPU,程序IC,面板与主板通讯IC...都换了还是不行,晶振也换了.就是不行.

哪位高手知道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M(2011-10-16):
我的是三菱的A500,同样是这样的故障。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帮帮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