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来编写单车试风系统

楼主(2007-04-12):
小弟刚学PLC,对整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现在想用PLC来编写列车制动检测系统,感觉无从下手。
这个包括很多部分,有全车泄漏、主制动管、感度等等。
各位高手是否可以帮我一下,给我编个全车泄漏试验的程序。
流程图是这样的:
开D1阀充风到V11 (500) KPa,延时T11(30)秒(s)
                         |
                         |
关D1,读P1Set, [当P1Real=V12 (510) Kpa时,]
开始延时T12 (60) (s),显示时间
                         |
                         |
读P1Real, 算出压力减少值,计作P1ErrR=P1Set – P1Real,并存储
(S1试验存入QCZDGXLL;  S7试验存入ZZDGXLL)
                         |
                         |
                P1ErrR≤V13(10) KPa ?---------N------
                         |                          |
                         |Y                         |
                         |                          |
                       合格            不合格

楼主:
期待高手给我点建议和指导!
我顶!

网友A:
应该简单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朱勇军在 2007-4-12 20:34:00 发表的内容:
  应该简单吧。
--------------------------------------------------------------------------------------------
那能否帮忙编一个?谢谢了!

网友B:
用步进指令写.你应该自己写个贴出来别人帮你指出错与对.可能对你的提高才有帮助.

网友C:
简单,你在哪里我可以帮您配系统.houxiajin@china.com.cn我在苏州

楼主:
我编了这个,大家帮忙看一下,替我找找错误,我知道可能基本上全是错误,呵呵,初学不懂,请大家伙们指点

LD X000
OR Y000
ANI Y001
OUT Y000
LD Y000
MPS
CMP D10 K500 M0
MPP
LD M1
OUT M100
LD M100
OUT T11 K300
LD T11
OUT Y001
LD Y001
MPS
CMP D11 K510 M3
MRD
MOV K500 D12
MPP
LD M4
OUT T12 K600
LD T12
MPS
MOV D11 D13
MPP
OUT Y002
LD Y002
MPS
SUB D12 D11 D14
MPP
OUT M101
LD M101
MPS
CMP K10 D14 M6
MRD
LD M6
OUT Y003
MRD
LD M7
OUT Y003
MPP
LD M8
OUT Y004
END

网友D:
0 LDP X000
2 RST Y001
3 RST M3
4 SET Y000
5 LD Y000
6 AND>= D10 K500
11 PLS M5
13 LD M5
14 SET M6
15 LD M6
16 OUT T11 K300
19 LD T11
20 SET M0
21 RST Y000
22 SET Y001
23 RST M6
24 LD M0
25 AND>= D10 K510
30 PLS M7
32 LD M7
33 SET M1
34 LD M1
35 OUT T12 K600
38 MOV K500 D12
43 LD T12
44 MOV D10 D11
49 SUB D12 D11 D14
56 SET M3
57 RST M1
58 LD M3
59 MPS
60 AND>= D14 K10
65 OUT Y003
66 MPP
67 AND< D14 K10
72 RST Y0040 LDP X000
2 RST Y001
3 RST M3
4 SET Y000
5 LD Y000
6 AND>= D10 K500
11 PLS M5
13 LD M5
14 SET M6
15 LD M6
16 OUT T11 K300
19 LD T11
20 SET M0
21 RST Y000
22 SET Y001
23 RST M6
24 LD M0
25 AND>= D10 K510
30 PLS M7
32 LD M7
33 SET M1
34 LD M1
35 OUT T12 K600
38 MOV K500 D12
43 LD T12
44 MOV D10 D11
49 SUB D12 D11 D14
56 SET M3
57 RST M1
58 LD M3
59 MPS
60 AND>= D14 K10
65 OUT Y003
66 MPP
67 AND< D14 K10
72 RST Y004
正确的如上
楼主编程序考虑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