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7-04-12):
一温控表,上下限绝对值报警,AL1上限报警,只有一组常开,AL2下限报警有一组常开一组常闭,温度在350-380之间是衡温现有三色灯表示加温,衡温,超温三种状态,低于350和高于380要报警,还有一个蜂鸣器警报停止开关和蜂鸣器,要求刚开机加温时低于350度蜂鸣器不要报警,用最少的继电器做一个电路,请教线路图的画法,

网友A:
用PLC做多简单,简易型的,价钱也不贵,

网友B:
晕,PLC不要钱啊,照你说的二次表也省略了

网友C:
表示加温,衡温,超温三种状态的三色灯要不要接进去?

楼主:
三色灯要接进去

网友D:
呵呵.搞了个.四个继电的...

楼主:
楼上的可不可以把图贴上来,谢谢

网友D:
好的.一会有空我画上来

网友D:
画了个草图,不知是否有漏洞, 呵呵,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在刚上电时,温控表有个自检时间,AL2常闭触点是闭合的,衡温灯会亮大概一秒

网友C:
cw568:
你的图的意思是一定要到温度超过380度后才会触发低报警可用,
可是如果温控表开机后温度上升,然后一直控制在380度以下,那你的低温报警就一直不能用,就是说如果此时因为某些原因使温度下降到了350度以下,你还是不会报警的.

网友C:
配电:
不知道你指的“加温”是什么意思,我当是“低温”的意思画了个图,如果你指的是“加热”那只要在控制表输出侧取信号了。
你说的表自检,所以加了个时间继电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从常温加到350时不用报警,再从350降下来时要报警,不好意思,我先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温控表二个继电器就可以设定出来啊,,!就可以搞定,!

网友D:
下面引用由蒙毅在 2007-4-13 15:31:00 发表的内容:
cw568:
你的图的意思是一定要到温度超过380度后才会触发低报警可用,
可是如果温控表开机后温度上升,…
--------------------------------------------------------------------------------------------
哦.是的..如果,有这个要求.可以略修改一下...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配电在 2007-4-13 16:47: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意思就是从常温加到350时不用报警,再从350降下来时要报警,不好意思,我先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
没关系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配电在 2007-4-13 16:47: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意思就是从常温加到350时不用报警,再从350降下来时要报警,不好意思,我先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
我的图.为躲开自检.实现你这个功能..加个得电延合时继.在下限常闭处,取信号,延1.5--2秒合取代KA2令KM3自保 就OK了!.
呵呵.图我就不画了....//

网友F:
用LOGO做吧,很便宜的。

网友C:
下面引用由配电在 2007-4-13 16:47:00 发表的内容:
我的意思就是从常温加到350时不用报警,再从350降下来时要报警,不好意思,我先说的可能不太清楚
--------------------------------------------------------------------------------------------
我画的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TO:凌宇
 能画个图吗?

网友D:
 蒙毅: 有空看了下你的电路图.你的意思是把电路正常状态记存在
J3得电状态中.这样会造成.J3在电路正常工作时.就会长时间得电的..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凌宇在 2007-4-13 16:56:00 发表的内容: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一个温控表二个继电器就可以设定出来啊,,!就可以搞定,!
--------------------------------------------------------------------------------------------
    高手!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动静了???
希望能见到你的电路图....
不方便传上来.先传我382896065qq.com 我帮你弄

网友G(2007-07-21):
加个温控开关 不就可以

网友H: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温控表,有些温控表可设参数让他过程不报警,即温度没升到350度以上是不会出现报警的。我用RKC有这功能

网友I:
没学过电气专业的,我该看看什么书恶补下自己呢,无基础的啊~~~~现在需要看一些电路图~~~什么都看不明白啊

网友J(2007-09-17):
用山武SDC30温控表比较容易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