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Linux好帮手

楼主(2007-04-12):
MC42x系列嵌入式主板--4CPU处理器的主板
概述
IXP4xx系列处理器中整合有2-3个NPE(网络处理器引擎,Network Processor Engines),它是硬件级的多线程协处理器,可以帮助XScale Core分担高负载的运算,比如MII(MAC)、CRC checking/generation、AAL 2、AES、DES、SHA-1和MD5等运算。每个NPE的主频为133MHz,都配置了专用的指令缓存和数据缓存。
IXP42X系列微处理器中,IXP425、IXP423比较接近,都整合了1个XScale核心、3个NPE(网络处理器引擎),可以称为4CPU。 IXP422、IXP421和IXP420则整合了1个XScale核心、2个NPE,可以称之为3CPU。
三思MC42x是独立研发的基于Intel IXP425处理器的主板,包括1个PCI接口,2个由IXP425内NPE控制的MII接口,1个扩展的Ethernet 10/100Base-T接口。整机设计还提供完善的二级防雷措施。CPU可以选用IXP420,IXP421,IXP422和IXP425作为主处理芯片,最高主频达533MHz,可以外挂256M内存,32M Flash,是目前业界公认的最强劲的SME(Small/Medium Enterprise)网络设备处理芯片之一。MC42X可以广泛应用于企业服务器、中小企业互联网接入路由器、VPN路由器、高端防火墙、工业控制等网络设备中,作为核心的路由/交换/网络过滤功能处理板。

集成的硬件结构降低了费用,
灵活的软件结构为缩短Time-To-Market的周期
各种降低开发难度的工具 支持wind river VxWorks和Linux,
可扩展的Inel IXP42x网络处理芯片

CPE: 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NPE的功能: IP Header Inspection and Modification, Packet filtering, Packet error check, checksum computation and flag insertion and removal.

*****************************************************************
三思MC42X性能指标
主CPU:IXP420/421/422/425处理器
主频:266MHz~533MHz
指令执行速率:1MIPS/MHz(如IXP425为533MIPS @533MHz);
总线:32位
网口:3个10/100Base-T接口,RJ-45
串口:1个串口,D9-M。板上还有一个3线高速串口。
实时时钟:断电后时钟仍然保持运转;
看门狗:主CPU内置看门狗电路,可以打开和关闭,周期最长可到32秒;
工作温度:0°C~50°C
存储温度:-10°C~60°C
湿度:0~90%,无凝结
电压输入:9~36V DC
功耗:< 5W
Bootloader: Redboot 1.92
操作系统:Linux 2.4

Intel IXP42x处理器特征
基于Intel XScale 架构的高性能处理器;
7级流水线RISC技术;
Intel StrongArm Version 5TE兼容;
Intel 媒体处理技术,乘法加速协处理器;
3个网络处理器(NPE)分担主处理器负担;
32位PCI 2.2接口,可选择时钟,PCI总线仲裁,2个DMA通道,支持264Mbps峰值传送;
2个MII/RMII接口;
1个8位33MHz UTOPIA-2接口;
1个USB 1.1 Device控制器;
2个高速6线高速串口,最高可以支持到8.192MHz,可以E1/T1帧连接,8个HDLC通道;
32位SDRAM控制器,133M主频,支持从8MB到256MB容量;
DES、DES 3、AES 128bit/256bit加密;
扩展总线(Expansion Interface),支持Intel/Motorola处理器;
HPI总线,支持Texas Instrument处理器;
高速UART串口,支持高达921kbps,支持CTS/RTS MODEM信号线;
Console UART串口;
16个GPIO接口;
4个内部时钟;
492pin PBGA封装。

三思MC42X可以定制扩展的接口:
PCI接口。支持33M/66M总线时钟。可以通过PCI接口外接标准PCI卡,也可以通过PCI总线连接IEEE802.11无线通讯控制芯片,制作无线通讯路由器;
以太网接口。IXP42x CPU内置2个MII网络接口,此外,支持利用PCI总线可以再扩展出4个具有独立MAC地址的网口。如果需要更多的网口,可以通过交换机芯片继续扩展;
T1/E1接口;
Expansion Interface和HPI接口,可以外接DSP处理器;
数字输入/输出接口,报警输入接口,IO控制输出接口;
USB Device接口;
UTOPIA-2接口,直接挂接ADSL;
RS232/422串口;
JTAG接口;
SDRAM,最大可扩展到256M字节;
Flash,最大可扩展到16M字节。

IXP42x芯片差异

IXP42x处理器结构

网络处理引擎(NPE)
NPE是高性能的硬件多流水线处理器,用于分担主处理器上比较耗时的任务,如MII,CRC校验和计算,AAL 2,DES,SHA-1和MD-5。所有NPE的指令存储在本地,使用专用的指令和数据总线。
NPE能够支持下列附件的处理任务:
为ATM(UTOPIA)2接口准备的通用测试和操作接口;
两个高速串行接口(HSS);
两个MII/RMII接口。

NPE也与一些协处理器连接,完成对一个处理器来说比较困难的任务,包括:
CRC校验和产生;
DES/3DES/AES
SHA-1;
MD5;
HDLC位填充/去填充。

内部总线
IXP42x内部总线结构允许并行处理。总线被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North AHB(先进的高性能总线,Advanced High-performance Bus),South AHB,APB(先进的附属总线,Advanced Peripheral Bus)。

North AHB
North AHB是一个能被WAN/语音NPE或者两个以太网NPE控制的,133MHz,32位的总线。North AHB的终点可能是SDRAM,或者AHB/AHB桥,它们允许NPE访问附属电路和South AHB上的目标。

South AHB
South AHB是一个能够被Intel XScale核,PCI控制器,以及AHB/AHB桥所控制的133MHz,32位总线。South AHB总线的目标可以是SDRAM,PCI控制器,expansion 总线,或者APB/AHB桥。

APB总线
APB总线是一个只能被AHB/APB桥控制的,66MHz,32位总线。APB的目标是:
高速UART接口;
调试UART接口;
USB v1.1接口;
所有的NPE;
内部总线表现监督单元(IBPMU);
中断控制器;
GPIO;
时钟。

MII/RMII接口
MII接口被集成IXP42x处理器中,具有独立的媒体访问控制器(MAC)和网络处理引擎(NPE)。此外,还有管理数据接口用来管理和MII/RMII接口连接的PHY芯片。

UTOPIA 2接口
集成的UTOPIA-2接口和NPE一起工作。UTOPIA-2接口通过分组级的或字节级的握手,支持单一或多个的物理接口配置。NPE负责完成ATM单元的分割和装配,CRC检验/产生,把数据传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