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简单方法控制这两个灯吗?

楼主(2007-04-12):
有简单方法能实现这个照明电路吗?
有这样一个照明用电.有点类似商场里面的停电应急灯.平时只有
一盏灯亮,但当这盏灯因为烧坏等故障突然不亮时,另外一盏灯必须马上点亮.
当然,通过一些电子电路能够实现.但现在想找一种比较简单实用而且经济合算的方法.各位
师傅有好方法吗?
可以使用小型继电器,但关键是不能让继电器线圈长期处在通电状态.

网友A:
在哪里用的?加个感光的元器件不就可以了嘛!

楼主:
问题是不能用电子元件控制?
只允许使用继电器.或者普通电阻.

网友B:
不能一次把条件给够吗?你发帖时没有说有电阻啊

网友C:
回路串电阻,取电阻两端电压去驱动继电器不就行了

网友D:
用一只电流继电器串在常明灯回路中,这个电流继电器的常闭
触点串在另一只灯的回路中,这样总有一只灯是亮的。
你想线圈不能长期通电接在电路中是不太可能的,要想控制
继电器就得长期接在电路中

网友D:
我是外行,不是搞电气的,有没有其它办法?

网友A:
呵呵!那么多的条件呀!

网友D:
常用的电压继电器,线圈匝数多,而
电流继电器的线圈匝数少,线粗,串在电路中不妨碍原电。
我还没见过电流继电器啥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