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中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7-04-12):
   大家好:我是新手,刚接触台达PLC编程,我想请问几个问题,望热心人帮忙!
用模拟量输入模块输入温度,PH等,用FROM,TO指令读出后要转换成实际物理量,先减后除是吧?SUB D0 D200 D1000, DEMUL D1000 K100 D1002[/u],MOV D201 D1004,DEDIV D1002 D1004 D1006,DEDIV D1006 K10 D1008[/u],DINT D1008 1010, MOV D1010 D300,有下划线的那些,为什么呢??

网友A:
你加下划线的是32位的浮点数运算(就是带小数的运算)。

楼主:
您好:首先谢谢你的回复,那个我知道的,读出来的数都是浮点数,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K100而后/K10,

网友B:
你从那弄的这些公式,是抄下来的还是你自己写的

楼主:
我自己写的

楼主:
寄存器的地址是随便编的,我只是在台达PLC中模拟量读出后转化成物理量这块的运算不太懂,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单独的只是计算出D1008的值的话你可以直接用D1000除以D1004然后再乘以10得到D1008,但你看的这个程序就这么写这可能和数据的显示有关了吧,比如如果你想显示一下D1006的值,它就需要用D1000先乘以100后除以D1004得出的那你就只能这么做了。还有台达的D1000到D1010不都是特殊寄存器吗。你读出来的数据如果只是计算用的数据不该放到这些寄存器里。

网友B:
模块读出来的本来就是数字量了,还要你说的什么把模拟量转数字量吗?

楼主:
是数字重量,但要和触摸屏连接

楼主:
to:--qq哪个寄存器我乱写的没太在意,实际是用2000或200以上的
谢谢你的指点,不过若要是显示植也不是D1006的啊,显示的是D200和D201的,因为一个是偏宜一个是系数啊,这里做运算为的是在触摸屏上显示

网友A:
啊,那可能是因为触摸屏上输入系数是小数的,虽然触摸屏上显示格式为小数形式但实际在plc里仍以整数进行计算,比如触摸屏上输入D201为有两位小数的数据如20.35,但实际在plc里是2035,所以做计算时要么将除数扩大100倍,要么将被除数缩小100倍,实际如果只要得到最后D1008的值的话可以直接用D1000除以D1004然后再乘以10得到,但是这个程序这么做可能考虑到精度的问题,因为小数计算是有四舍五入的。

楼主:
都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C(2008-06-05):
台达模拟量转换数字量的公式

网友D(2008-07-07):
转换出的数值范围所有模块的硬件手册都有说明,与输入的模拟量成比例变化

网友E:
浮点数的运算,D××××为32位运算

网友F:
之所以先乘后除是因为,运算的时候除法会舍去小数,所以先乘后除最大限度的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