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X2N 高速计数器的使用

楼主(2007-04-12):
各位大哥好,我是一个做毕业设计的学生,测量一个液压泵的流量,压力,以及电动机的转速,我现在在测转速这块上面卡住了,我用的是西门子旋转编码器rotary encoder,红黑线分别接24V电压和COM口,B相(白色)接入到FX2N的x0,先采用七段码显示,外接了从X10到X14的五个开关方便编程,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LD X10 OUT M8235
                            LD X11 RST C235
                            LD X12  OUT C235 K2500
                            LD X13 MOV C235 D0
                            AND SEGL D0 Y10 K3
                            END
我这个程序的前半部分读数进来是否有错误或者漏了的情况?(显示方面可以在人机界面上实现)
PLC理论学了很多,到用的时候很多方法都试过,但还是查不出来,数码管都没有亮,希望大家可以帮帮我,谢谢了!^_^

网友A:
高速计数器的输入只能在X0---X7你所选的范围已经超过了.你改变一下试试.

网友B:
LD X10 OUT M8235
LD X11 RST C235
LD X12  OUT C235 K2500[/b]
LD X13 MOV C235 D0
AND SEGL D0 Y10 K3
END
LD M8000 OUT C235 K2500用這個替換上面的那句,然后在X0上輸入信號

网友C:
楼主用X12作为对计数器的开始控制没有什么不对呀?

网友C:
至于为什么没有输出,你可以看看程序的监控界面嘛

楼主:
各位大哥:
       谢谢你们的指导,我已经解决了高速计算器的问题,现在我测量电动机的转速,用编码器的量程是2500P/r ,如果要在数码管上实时的显示它的转速,是否要用到SPD这条速度检测的指令,但这条指令有个例子,如LD X10
                  SPD X0 K100 D0
K100指的是100ms所测得的脉冲数
 由于我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是通过X0输入的,那么它与高速计数器前                          LD X10 OUT M8235
                            LD X11 RST C235
                            LD X12  OUT C235 K2500
是否有冲突呢?
还有测得的脉冲数要经过一个公式N=60*D0/(nt)*10#3 ,这条公式如何在编程时实现呢?

网友C:
应该没什么冲突吧
至于算法,你自己不是很清楚吗,拿D0*10/2500不就等于转速(R/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