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 硬件更改后无法下载

楼主(2007-04-12):
最近在修改一个已有项目时出现如下现象:
由于之前有些未用到的AI/AO 通道没有启用,现在增加一些新的设备,需要用到这些通道,但更改完后,在download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Error(2775:843)“PROFIBUS subnet 'PROFIBUS(1)' : One time master must be configured.”有哪位高手知道如何解决,请不吝赐教,本人感激不尽,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先UPLOAD,备份,再改动你需要的。改动后再DOWNDLOAD就好了。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PROFIBUS网络要组态以下

网友C:
打开控制面版要设一下PG参数

网友D:
看看你的pc/pg的设置与你当前连接的方式对不对

楼主:
在做compile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跟PC/PG设置有关吗?还有就是我可以download修改的程序呀,那这样应该不是PC/PG设置问题了吧?

网友D:
在做compile就出现了这样的错误。跟PC/PG设置没有关系,可能你的硬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硬件组态的问题!

楼主:
关键是不知道硬件组态哪里出了问题,我只是将通道启用而已,没有改任何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