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常用导线截面直径说明

楼主(2007-04-12):
各位高手:小弟想知道常用导线截面直径说明;如3*2.5平方的电缆,是指铜芯的直径,还是包括外面橡胶皮?谢谢了;

网友A:
铜芯的直径

网友B:
铜芯的横截面积,不是直径啊,AWG美国线规号才是衡量直径的!!

网友C:
着的是铜心的的直径

网友D:
单根芯线截面和

网友E:
都说是3×2.5平方了还说是直径。是指铜芯横截面积。

网友F:
一般电缆厂家都有说明的,你可以找个厂家要一本就可以了!

网友G:
1平方ф 1.13、1.5平方 ф1.38、2.5平方 ф1.78、4平方 ф2.24、6平方ф2.78

网友H:
是指铜芯直径,线的多少平方都是指铜芯直径

网友B:
 大头鱼: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20 21:31:00
    是指铜芯直径,线的多少平方都是指铜芯直径

========================================================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还在这里**。平方是指平方毫米,怎么可能是直径,肯定是截面积嘛。

网友I:
 能省就省现在
1平方ф 1.13、1.5平方 ф1.37、2.5平方 ф1.76、4平方 ф2.24、6平方ф2.76

网友J(2009-05-10):
同意11楼,但上公差为1%.

网友K:
看一下液压钳里面的钳子的大小就跟那线是一样的

网友L:
是指铜芯的截面积

网友M:
铜芯的截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