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经验点滴

楼主(2007-04-12):
1.接地开关按下导致跳闸:
在一次工程调试中,变频器参数还是出厂设置的情况下,电工一旦给变频器送电,变频器就跳闸(故障时负载情况和故障代码不记得了)。最后电工将变频器上的接地开关提起来——也就是内置RFI滤波器不接地,故障现象消除,一切正常(因为笔者当时不在现场,后来在现场时由于时间原因也没有进行试验,具体的原因笔者就没法分析了,估计接地线存在的干扰太严重或地线电位偏高等问题)。
该接地开关的位置如下图:

在变频器安装手册上相关描述如下图:

“RFI”——全称“Radio Frequency Interfere”,简称“RFI”,意思是“射线干扰”。
IT系统:“I”表示所有带电部分与地绝缘或一点经阻抗接地,“T”表示一点直接接地。IT系统的带电部分与大地间不直接连接(经阻抗接地或不接地),而电气装置的外露导电部分则是接地的。

楼主:
2.电机缺三相:
在调试的时候,有可能需要将变频器置为运行状态——输出端有输出,而变频器输出侧并不接电机,以便模拟测试变频控制相关功能。
笔者对日本三菱、富士以及台湾的一些变频器进行测试,是可以测试的——不会出现电机缺相的情况,因为电机没接,缺了三相。
而对于ATV71变频器(其它系列变频器可能也是这样,不过笔者没有去查阅相关资料核实),这样测试是不行的——因为当电机不接或电机功率相对太小、电机电流瞬时不稳定时,变频器会出现“OPF2”——“电机缺三相”故障,变频器无法正常运行,这也是对人生和设备安全的保护。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了软启动器,当软启动器不接电机或电机功率相对太小的时候,软启动器无法检测到电机已正常启动起来了,软启动器的“J”点,因此无法正常进行动态调试。

楼主:
3.状态显示:
待机状态下的状态下显示为“rdy”,就是“准备”的意思;
在默认参数(显示状态)下,运行时默认显示给定频率而不是输出频率!

网友A:
呵呵!不错!偶也是搞施耐德的!

网友B:
我觉得是供电系统的问题!检查供电系统的接地方式

网友C:
如果变频电机在设定的启动时间内未达到预设的速度,那变频器会有什么反应?

楼主:
就是没完成启动过程,将继续加速;
    这和星-三角启动方式一样,当星形启动还没达到预定速度要求时就切换到三角形运行;电机电流会猛增,如果电流增加很大,可能导致断路器跳闸;
    如果变频电机在设定的启动时间内未达到预设的速度,这会导致电流猛增,如果负荷过重,此时的速度离正常运行速度还有很大差距的时候,有可能引起变频器跳闸。

网友D:
又长见识了

网友C:
我调速是用一个电位器,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我在启动的时候设的启动时间过短,我的电位器的当前位置设在低速和设在高速它们起动的时候都会因为超电流而使变频器跳闸吗?

网友E:
要想想呢

楼主:
下面引用由猎隼在 2007-4-13 10:29:00 发表的内容:
  我调速是用一个电位器,接在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我在启动的时候设的启动时间过短,我的电位器的当前位置设在…
--------------------------------------------------------------------------------------------
和负载有很大关系,在现场自己调把......

网友C:
那是不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设定的速度不允许调得很高?

网友F:
多发一些!

楼主:
下面引用由猎隼在 2007-4-14 8:35:00 发表的内容:
  那是不是在电机启动的时候设定的速度不允许调得很高?
--------------------------------------------------------------------------------------------
调多高都无所谓,关键是启动时间不要太短就好。

网友G:
我刚组装了一批ATV71还没有调试呢
很有启发意义

网友H:
我刚调完一个,哈哈.

网友I:
版主在哪里工作?

网友J:
变频器启动电阻是普通电阻吗

楼主:
TO  realcom:
    应该是楼主吧......

楼主:
TO 于立东:
    应该是制动电阻吧......

网友F:
继续发啊,我期待着!

网友K:
施耐德的参数代码很别扭!
不过性能很强啊!

楼主:
参数代码是有点别扭,不过习惯就好了。

楼主:
暂时没有发的了,其它的说明书上都有。

楼主:
如果实在想看,那就去我的FTP下载为你上传的一个文件: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佛山市美的热水器制造有限公司双驱动悬挂输送线变频器说明.doc

网友L(2008-07-08):
有一台ATV71 250KW的机子,在运行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现FST快速停车报警,此时变频器不工作.但重新上电后又恢复正常了,请问哪位高手给指教一下.多谢!

网友A:
楼主用的主断路器一定是带漏电保护的!不然不会一上点就跳的!呵呵!变频器漏电流太大造成的!

楼主(2008-08-07):
主断路器是一般微断;这个帖子说的是变频器跳,而不是主电路跳。

网友M(2008-09-11):
刚好有个项目用到,谢谢!

网友N(2008-12-20):
个人估计是漏电流偏大的问题,使用RFI滤波器的时候,其原理是在输入侧串接一个容性电抗器;该电抗器接地后相当于电源对地多了一个阻抗接地,在变频器的使用中会增加设备的漏电流,而一般变频器的漏电流很大,会跳闸;

网友O(2009-02-26):
71不接电机也能模拟调试的啊,把故障设置菜单里的电机缺相选否就可以了,不会报缺相故障的!

网友P:
支持楼主!再接再厉!

楼主(2009-04-25):
引用 网友O:
71不接电机也能模拟调试的啊,把故障设置菜单里的电机缺相选否就可以了,不会报缺相故障的!

确实如此,多谢补充!!!

网友Q:
正在学习ATV变频器。

网友R:
每次停车变频器显示nLP(无主电源),什么原因?,??

网友S(2010-04-01):
学习中 很受益 谢谢楼主 顶一下

网友T:
ATV71开车时电机有时堵转是为什么?

网友U:
和漏电流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V:
小功率的71不接电机也能模拟调试的啊,把故障设置菜单里的电机缺相选否就可以了,不会报缺相故障的!

但是185以上的就不行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关于ATV71开车时电机有时堵转是为什么?

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因为当电机速度上来以后你的制动器还没有打开

将制动器打开的频率调低一点就好了

网友V:
无电机测试时可以先将控制模式该为2点压频比或5点压频比

网友W:
做了几年的自控,但是对变频器基本就没有什么接触,在这里向大家学习!

网友X(2010-05-13):
我用施耐德plc控制变频器ATV71。采用的是modbus协议,用网线连接的。编好程序后调试时发现ATV71的状态字不能读取,命令字可以写入。状态字读取用的是read-ATV功能块读取变频器地址3201的两个字到plc的内部寄存器。通过变频器面板上的监视可以看到状态字一直是十六进制的0250不变。但是命令字却都可以写入不管写入的是0080还是00060007状态字就是不变。状态字不变变频器也就不会变成rdy状态。不能运行。想请教您应该是那出现的问题。我困扰了3个星期了,一点头绪没有。

网友Y(2012-06-06):
对:电工小鸟关于每次停车变频器显示nLP(无主电源),什么原因?,??内容的回复:

是啊,我的也经常出现

网友Z:
引用 网友D:
又长见识了

网友AA:
我也用atv71变频器,用profibus dp通信,每当我发一个运行命令时,变频器就报一个 FLU错误,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期待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AB:
SGS定于2012820-824将在广州站举办新的一期注册能源管理师(CEM)培训,欢迎报名参加,请填写好后回复相关人员,如果有什么没有描述清楚的地方,欢迎来电咨询!

同时,2012年注册能源管理师全国巡回培训开始,我们会定期在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厦门、苏州开展此课程的培训!

     课程背景:注册能源管理师CEM?Certified Energy Manager)由美国能源工程师协会AEE(Association of Energy Engineers)1981年引入美国,是北美最知名的能源管理培训和认证课程之一。CEM?证书得到美国政府、企业及能源服务界的广泛认可。注册能源管理师课程已经进入中国,作为能源领域广受认可的高端管理培训项目,注册能源管理师CEM?培训具有先进务实的理念,对中国的节能减排行业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指导意义。

节能最重要的环节在于具备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群体。目前中国政府和很多企业能源管理的意识逐渐增强,国内能源专业人才仍紧缺。SGS率先引进CEM?旨在引进国际能源管理理念和教育课程,从我国实际出发,为企业及其他用能单位学习国外先进的能源管理经验提供一条便捷之路,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的能效,这是中国节能之途最关键的环节。

关于美国能源工程师协会(AEE)
美国能源工程师协会(简称AEE)成立于1977年,总部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目前在全世界有10000名会员。协会的宗旨在于提高和促进各国能源界对节能科学和教育的兴趣,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AEE通过研讨会、讲座、会议、期刊杂志以及培训等多种途径开展协会的活动。
了解更多
部分学员评价:

n        节能减排,教育先行。 --CEM中国项目管理委员会主任

n        SGS类似培训课程的机构不少,我选择SGS是因为代表着一种统一的高标准。 --英特尔学员

n        参加CEM培训让我受益匪浅,每一位老师都经验丰富,课程涵盖范围全面,在学习到国际先进节能知识同时又非常实用。 --   上海晟煜科贸有限公司学员

n        对课程挺满意,挺喜欢授课老师在课堂上对学员提问,课堂气氛好;还在培训课堂中还增加有趣的内容与学员分享,总之这次SGS的培训挺好! --广州市香雪制药有限公司学员

n        案例分析很好,建筑系统调试技术很有趣,培训内容引入了世界前沿技术与趋势,如果有更多的时间就更好了。 --舒适刀片(广州)有限公司学员

网友AB:
SGS定于2012820-824将在广州站举办新的一期注册能源管理师(CEM)培训,欢迎报名参加,请填写好后回复相关人员,如果有什么没有描述清楚的地方,欢迎来电咨询!

同时,2012年注册能源管理师全国巡回培训开始,我们会定期在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厦门、苏州开展此课程的培训!

     课程

网友AC(2013-06-20):
------------------------------------------------------------------------------------------------------------------------------------

常年提供施耐德  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备件服务  技术支持 ATV38  ATV58 ATV68 ATS46 ATS48 ATV61  ATV71  备件大量供应。61  71主板  IGBT 驱动板  电源板 风机卡 风机  现货供应。

需要电话联系 13554483804  陈工

网友AD(2018-01-10):
学习中 很受益 涨知识了